使用STC8A单片机系列的建议和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0-12-05):
STC8A系列单片机芯片不仅速度快且带有15路多通道12位AD,无需晶振。增加和增强了51单片机多种功能,是51单片机升级换代的首选。
建议制作一块STC8A的LQFP44转DIP40的转换板,直接插在51的DIP40芯片座上,直接升级CPU或设计新的PCB板。说明书要仔细看,了解一些不同的细节。例如这里提示一个问题。芯片有个BUS_SPEED寄存器,SPEED[1:0]位控制总线读写速度。手册上设定值控制总线读写速度规定如下:
00H,1个时钟;01H,2个时钟;10H,4个时钟;11H,8个时钟。这个总线读写速度非常要性!我们选择内部晶振为22.1184MHz,设备上有两个外设,一个是传统的DAC0832芯片输出数字量控制输出电流。另一个是后来增加的一块800×480分辨率的4寸LCD屏。之前使用STC12系列芯片多年没有问题。增加LCD屏后改用STC8A系列。测试发现,如果采用默认的总线1个时钟读写,无法将正确的数字写入到DAC0832芯片。最快只能选择2个(4、8也可)时钟,DAC0832芯片才能正常写入数字。而LED屏需要较快的写入时钟。测试表明,需要选择1个时钟,最多2个时钟才能使得LED屏点亮。设置4个或8个时钟无法点亮LED屏。幸亏在2个总线时钟找到了平衡点,否则编程就要采用措施来满足这两类设备。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类问题,开始就会在硬件或软件上花费很大的气力来找原因。

网友A(2021-09-29):
谢谢,也正在用这款单片机

网友A:
谢谢,另外网友说STC的单片机低温特性不好,零下20度就死机了,工业级的也这样,有低温用的吗?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