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3:集电极扫描电源制作

楼主:
  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是这样的:

  上图摘自于一本国内教材:

  从晶体管输出特性图看,横坐标代表电压,纵坐标代表电流,要产生如图所示的“输出特性曲线”,电压必须从0变换到所设定的最大值,并周而复始地扫描。根据这个原理,最理想是用下图所示的“锯齿波”进行扫描:

  但是,产生高压、大功率的“锯齿波”比较费事,原设计采用了“整流未滤波”的脉动直流电来进行扫描,这样电路设计就比较简单,如图所示:

  脉动直流电的半个周期如下图所示,它的90%以上的部分与“锯齿波”相差无几,只是后面一小段稍微平坦,这样扫描的结果虽然会造成图像在水平方向上最右边一段的线性不好,但由于曲线在水平方向本身就变化不大,几乎是平行线,所以这样的非线性失真眼晴是看不出来的。

  因此,电路原理图草稿如下:

  为了正规,还是用电脑重新绘制了一遍电路原理图:

  由于电路简单,原理不再赘述,重点是制作。
  在工作中,由于电压调整管3DD15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块合适的铝合金型材来作它的散热片,最后找到一盘以前淘汰、报废的数据磁带:

  磁带背面的铝合金板被我盯上了。本来这盘磁带我是作为收藏用的,为了制作这台图示仪,只好牺牲它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拆、拆、拆。

  为了一块散热用的铝板,破坏了一盘数据磁带,感觉于心不忍。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后来我只要看到合适的铝合金型材就捡、捡、捡,目前家里堆了一大堆型材,估计一辈子也用不完。
  拆下来的这块铝合金板,既是散热片,又要担任扫描电源的支架。为了焊接时不再费心,把要焊接在上面的元件简单进行了规划布局:

  焊接组装:

  电路简单,直接采用“搭棚焊”。那4个1N4007的二极管和那只黑色的13001三极管是从别人丢弃不要,我捡来的电动车充电器上拆下来的,算是废物利用吧。

  调试:

  用自制的多用电源提供几十伏的交流电。

  由于电路简单,调试过程也没什么悬念,一切都符合设计的初衷。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会随着电位器的转动从0到最大值;示波器显示也会看到直流脉动电压的波形从最大值变成一根水平线。
  至此,集电极扫描电源完工。

网友A(2022-01-14):
突然发现你家好多东东都自制的

网友B(2025-01-22):
楼主一定是专业工程师出身,点赞!

网友B(2025-04-25):
感谢楼主分享!为专业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