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搜索rom序列号程序问题

楼主(2020-12-06):
看的懂得伙伴,看一下红线是怎么理解得
原码和反码是指啥,
为啥用uchar了k,用k=00,01,02,03来判断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A(2021-08-20):
如果对照流程图看懂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搜索ROM。
能不能把源代码文件分享一下呀!!!

网友B:
我以前弄了N遍,也没弄出个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搜索ROM。
能不能把源代码文件分享一下呀!!!

你搜25例,其中“应用实例10  多点温度采集系统”有仿真有源码

网友A:
bit search_rom(uchar (*prom)[8])
{
        bit ask=0, end=0;
        uchar i=0,j=0, k=0, buff[8]={0};
        uchar _ROM_x=0, _00bit=0, high=0xff, low=0xff;

        ask=init_18b20();
        while(ask)
        {
                ask=init_18b20();
        }
        write_18b20_byte(0xf0);
        for(i=0; i<8; i++)
        {
                for(j=0; j<8; j++)
                {
                        loop: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switch(k)
                  {
                                case 0: if(8*i+j<low) low=8*i+j; _00bit=8*i+j; buff[i]>>=1; write_bit(0); break;
                                case 1:        buff[i]>>=1; write_bit(0); break;
                                case 2: buff[i]>>=1; buff[i]|=0x80; write_bit(1); break;
                                case 3: return 0;
                  }
                }
        }
        for(i=0; i<8; i++)
                prom[_ROM_x][i]=buff[i];
        _ROM_x++;
        if(end && high==low)
                return 1;
        if(high==0)
                end = 1;
        high = _00bit;
        //以下为修改后,添加部分
        ask=init_18b20();
        while(ask)
        {
                ask=init_18b20();
        }
        write_18b20_byte(0xf0);
        _00bit = 0;
        for(i=0; i<8; i++)
        {
                buff[i] = 0;
                for(j=0; j<8; j++)
                {
                        if(8*i+j == high)  //抄写上一个ROM到最高00位。。。
                        {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high = _00bit;
                                buff[i]>>=1;
                                buff[i]|=0x80;
                                if(j<7)
                                        j++;
                                else
                                {
                                        j=0;
                                        i++;
                                }
                                write_bit(1);
                                goto loop;                //抄写完成返回读2写1循环中。。。。。。
                        }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if(k==0)
                                _00bit = 8*i+j;
                        buff[i]>>=1;
                        if((prom[_ROM_x-1][i])>>j&0x01)
                        {
                                buff[i]|=0x80;
                                write_bit(1);
                        }
                        else
                                write_bit(0);
                }
        }
        return 0;
}

自己刚写成的。。。太长了。。。
你的程序不完整。。。。
网上找到一个。。。需要使用外部存储器。。。。
这个不用外部存储器。。。就是太长了。。。。
看一下,能不能精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弄了N遍,也没弄出个结果!

看5楼,刚写成的。功能实现了。。。就是太长了。。。
一起学习一下。。。
看能不能帮我精简一下。。。

网友A:
bit search_rom(uchar (*prom)[8])
{
        bit ask=0, end=0;
        uchar i=0,j=0, k=0, buff[8]={0};
        uchar _ROM_x=0, _00bit=0, high=0xff, low=0xff;
        loop:
        ask=init_18b20();
        while(ask)
        {
                ask=init_18b20();
        }
        write_18b20_byte(0xf0);
        for(i=0; i<8; i++)
        {
                for(j=0; j<8; j++)
                {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if(k==0 && high!=8*i+j)
                                _00bit = 8*i+j;
                        buff[i]>>=1;
                        if(8*i+j>high || _ROM_x==0)
                        {
                                switch(k)
                                {
                                        case 0: if(8*i+j<low) low=8*i+j;  write_bit(0); break;
                                        case 1:        write_bit(0); break;
                                        case 2: buff[i]|=0x80; write_bit(1); break;
                                        case 3: return 0;
                                }
                        }
                        else if(8*i+j == high)
                        {
                                buff[i]|=0x80; write_bit(1);
                                high=_00bit;
                        }
                        else
                        {
                                        if((prom[_ROM_x-1][i])>>j&0x01)
                                        {
                                                buff[i]|=0x80;
                                                write_bit(1);
                                        }
                                        else
                                                write_bit(0);
                        }
                }
        }
        for(i=0; i<8; i++)
                prom[_ROM_x][i]=buff[i];
        _ROM_x++;
        if(end && high==low)
                return 1;
        if(high==0)
                end = 1;
        high = _00bit;
        goto loop;
}

苦逼的自学过程,第一次精简从88行变成60行。。。。

网友D(2022-01-24):
引用 网友A:
苦逼的自学过程,第一次精简从88行变成60行。。。。

我用了,总线只有两个18b20,却搜索出6个多一点,第三个开始都是与第二个相同的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