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串口计算器程序有BUG怎么解决?

楼主(2020-12-06):
简单来说就是做了个BUG很莫名其妙的串口计算器,我把输出函数修改了一下用于找到程序的问题,结果发现被注释掉的四行代码都有问题,但是这四行代码明明不可能会卡住啊,真的一脸懵逼。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jj
第五周普通任务2:
单片机计算器,保留两位小数,电脑串口上显示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Huancun[16];//缓存,用于储存一大堆的数据
u8 DYGS[5];//第一个数的数组
u8 DEGS[5];//第二个数的数组
u8 ENDGO[5];//结果数组
u8 Cal;//Cal为计算数值 1加2减3乘4除
u8 lenths1,lenths2;//lenths1为第一个数的长度  lenths2为第二个数的长度
u16 num1,num2;//两个数的实际值
u16 results;//计算结果
u8 hymm;
u8 lenths=0;
bit flag=0;

void Timer0Init();  //200us延时定时器1
void Divide_Str();
void Set_DYGS();
void Set_DEGS();
void Calculate();
void Printg();
void SendData(u8 dat);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void main()
{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以下四行代码只要有一个被解除注释以后会出BUG,无法执行接下来的程序,不明白怎么回事*/
                        //Divide_Str();
        //                Set_DYGS();
                //        Set_DEGS();
                //        Calculate();
                        Printg();//发送结果到电脑串口上
                }
        }
}

void Divide_Str()
{
        u8 i=0;
        lenths1=0;
        lenths2=0;
        while(Huancun[i]!='+'||Huancun[i]!='-'||Huancun[i]!='*'||Huancun[i]!='/')
        {
                DYGS[lenths1]=Huancun[i]-0x30;
                lenths1++;
                i++;
        }
        switch(Huancun[i])
        {
                case '+':Cal=1;break;
                case '-':Cal=2;break;
                case '*':Cal=3;break;
                case '/':Cal=4;break;
        }
        i++;
        while(Huancun[i]!= '=')
        {
                DEGS[lenths2]=Huancun[i]-0x30;
                lenths2++;
                i++;
        }
}

void Set_DYGS()
{
        u16 linyuhan=1;
        u8 i;
        num1=0;
        for(i=lenths1-1;i>=0;i--)
        {
                num1+=linyuhan*DYGS[i];
                linyuhan*=10;
        }
}

void Set_DEGS()
{
        u16 linyuhan=1;
        u8 i;
        num2=0;
        for(i=lenths2-1;i>=0;i--)
        {
                num2+=linyuhan*DEGS[i];
                linyuhan*=10;
        }
}

void Calculate()
{
        switch(Cal)
        {
                case 1: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2: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3:results=num1*num2;break;
                case 4:results=num1/num2;break;
        }
}

void Printg()
{
        u8 i;
        for(i=0;i<lenths;i++)
        {
                SendData(Huancun[i]);
        }
        lenths=0;
}

void SendData(u8 dat)
{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while(TI==0);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A=1;
}

void Timer0Init()  //200us延时定时器1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hymm++;
        if(hymm==100)
        {
                hymm=0;
                flag=1;
                TR0=0;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R0=1;
                hymm=0;
                Huancun[lenths++]=SBUF;
        }
}

网友A:
STC89单片机串口计算器程序有BUG怎么解决? debug

网友B:
发现有几个位置,循环出不来
1)while(Huancun[i]!='+'||Huancun[i]!='-'||Huancun[i]!='*'||Huancun[i]!='/')尝试改为while(Huancun[i]!=0x2B)试了试;
2)void Set_DYGS()和void Set_DEGS()中i定义改为int i;
就能够运行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有几个位置,循环出不来
1)while(Huancun!='+'||Huancun!='-'||Huancun!='*'||Huancun!='/')尝试改为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