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用头文件内的函数报错,Undefined symbol f() referred from main.o

楼主:
我已经把头文件引用了,item也添加了,编译的文件夹也链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大佬们求助!!!

网友A(2020-12-06):
往上翻,找到出错的标注,双击链接到出错的代码行,对症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往上翻,找到出错的标注,双击链接到出错的代码行,对症修改。

点开以后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头文件没放入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A:
也许是项目文件不完整吧,用STM32CubeMX来生成项目文件就不会出现文件不完整的现象。

网友D:
看看是不是HAL库的config文件里宏没有打开导致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网友B:
这个问题被很神奇的解决了。我把.c文件改成了.cpp文件,然后就不报错了。但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希望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E:
你在其他地方有错,你看看你其他文件下的代码有没有标红的,修改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