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串口和蓝牙模块冲突吗?

楼主(2020-12-06):
如题,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串口是用TXD和RXD的吧?那么蓝牙模块该怎么接?求各位大佬解答一下 ps:最小系统不是模块,是自己画的原理图

网友A:
不冲突,正常用UART和蓝牙模块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冲突,RX接P3.0;TX接P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正常用UART和蓝牙模块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很抱歉我可能没说清楚,就是最小系统系统是自己画的,那么下载的串口不是已经用了RX和TX了吗?那蓝牙模块还能接RX T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冲突,RX接P3.0;TX接P3.1

是这样的,最小系统不是模块,是自己画的,原理图上下载串口和蓝牙模块不都是要用到P3.0 P3.1口吗,我想问下这个该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最小系统不是模块,是自己画的,原理图上下载串口和蓝牙模块不都是要用到P3.0 P3.1口吗,我想 ...

用跳线帽,排针用2*2的(当然也可以用2*3的,下载的单独接一路),因为没经常下载,没下载时两个跳线帽都插上,单片机和蓝牙连接,需要下载拔掉跳线帽断开和蓝牙的连接,蓝牙模块就影响不到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跳线帽,排针用2*2的(当然也可以用2*3的,下载的单独接一路),因为没经常下载,没下载时两个跳线帽都 ...

没用过跳线帽,跳线帽在PCB上具体怎么接,能教下吗

网友D:
不冲突,正常RX接P3.0;TX接P3.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跳线帽,跳线帽在PCB上具体怎么接,能教下吗

给你找张图片就看得懂了,相当于开关啊

网友E:
按道理来讲是不冲突的,相当于下载串口是个数据接口而已,并且两个不同时工作

网友F:
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