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roteus仿真 检测温度并显示加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 P0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ALAM1=P1^4;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RS = P2^7;
sbit EN = P2^6;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0;                      //计数器

uchar code tab1[]={"Now Tem:   .  C "};
uchar code tab2[]={"TH:   C  TL:   C"};
uint c;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TH=40;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40
signed char TL=10;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10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c=1200;
}

网友A(2020-12-07):
如何让温度显示负的

网友B(2022-06-20):
仿真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