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块WiFi模块可以进行数据传输吗?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一块ESP826,负责采样数据,然后发出采样的数据,另一块8266用于接受采样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或者单片机处理?请问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佬吗,请赐教

网友A(2020-12-06):
可以的,这应该属于8266基本功能。如果采用AT指令就查下官方AT指令结构,如果是直接编程,就参考下对应函数手册。

网友B:
两个之间是可以的,再给上位机的话就要看传什么数据,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这个情况,两个8266相互通讯可以实现;
其中一个设置成服务器,另一个设置成客户端;
然后加电后,两个模块会进行自动连接后通讯;
不过为了设置和使用的方便,建议选透传固件;
给你一个设置软件,你看看类似这样的8266。。。

连接成功后,可以收到相关数据并显示

网友D:
一个设为AP模式,一个设为STA模式,将STA连接到AP上就可以通讯,具体查看AT命令。

网友E:
可以,一个设为AP模式,一个设为STA模式

网友F:
可以吧,将俩个端口连接起来。

网友G:
没问题的

网友H:
应该可以的(虽然没试过)
就是把一个设为服务器,一个设为客户端,这应该是8266基本功能

网友I(2022-02-06):
引用 网友B:
两个之间是可以的,再给上位机的话就要看传什么数据,

那假如两个WiFi模块不在同一局域网呢?该如何建立通信才好,我听说可以用云服务器中转,但是云服务器那边要安装什么软件连接两WiFi模块呢?或者做其他什么操作才行?

网友J:
One is setting Station ,other one setting  Soft Access Point (AP).

AT+CWMODE=<mode>
<mode>
1: Station
2: Soft Access Point (AP)
3: Station+SoftAP

网友K:
沒錯, 可以,一个设为AP模式,一个设为STA模式,沒錯,

网友L(2022-09-18):
您好,您所描述的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M:
可以的,要把两个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