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为什么有的时候定义局部变量会报错,undefined identifier,但放到全局就可以了

楼主(2020-12-06):
为什么有的时候定义局部变量会报错,undefined identifier,但放到全局就可以了,变量名没有重复

网友A:
那说明局部变量有些没定义,最好把程序贴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也许是您超出了定义范围使用了这个变量名。

网友C:
你在其它函数里搞用了,没有定义

网友D:
static + 变量名

网友E:
keil的局部变量定义有个规定,必须放在函数块开头

网友F:
局部定义得放到大括号的开始

网友G:
这绝对不会是keil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变量影响的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