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助手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查看数: 3240 | 评论数: 4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12-6 19:08

正文摘要:

下图是main函数和配置文件,用的C8T6,串口2,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弄了几天没成功。

网友A(2020-12-08):
printf是给串口1的。你用串口2你去找一个u2_printf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nblogs.com/pertor/p/9488446.html参考下这个吧

我的串口配置跟这个一模一样,在ZET6上面可以收发,在C8T6上面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D:
对调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