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4:阶梯波发生器制作

楼主:
  “阶梯波发生器”是《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核心部件,也是制作的难点。为此,我把电路拆解成几个独立部分,分别逐一仿真,以免由于电路复杂,出现问题,也不好排除。
  另外,本《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所有帖子,主要突出制作,电路原理请自行脑补。
  一、电路仿真(仿真软件:Multisim 12.0)
  1、阶梯波发生器:波形展宽及倍频(日期:2016-12-15)
  仿真电路图及仪表测试点:

  注:图中IC型号为CD4011,是数字集成电路“四2输入端与非门”。
  示波器测试倍频前与倍频后的波形:

  频率计测试倍频前的频率:

  频率计测试倍频后的频率:

  结论:从波形图和频率计可以看出,从电源变压器端取出的50Hz交流信号,经过电路处理后,得到了200Hz的方波,仿真还是很成功的,当然,最后还要经过实际电路的检验。
  这个电路折腾了几天才运转正常,原因是CD4011BD一开始选择了5V的品种,在这里要选择15V的品种才行。
  2、阶梯波发生器:CD4017(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实验(2016-12-16)
  仿真电路图及仪表测试点:

  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同步脉冲,设置如下:

  仿真时,逻辑分析仪显示的波形:

  可以看到,在脉冲波的触发下,各输出端的时序图是正确的。
  3、同步脉冲与CD4017的联调,产生阶梯波:(2016-12-16)
  仿真电路图及仪表测试点: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从波形图看到,阶梯波是很漂亮的,共8级,级差为1V。级差的调整是R14那个负反馈电阻。
  另外,最开始看到的不是阶梯波,经过4~5个小时的折腾,再对比原电路图,才发现原来LM324运算放大器在这里要使用双电源,加上V2与原来的V1组成双电源后,久违的阶梯波终于出来了。
  以上实验结果毕竟是计算机仿真出来的,它只能说明电路原理图是正确的,最终结果还是要以实际的电路为准。
  二、电路制作
  1、有了仿真的理论支持,我就不再“搭棚焊”了,直接设计洞洞板布线图(软件:LochMaster 4.0)。

  2、焊接电路,由于电路比较高级、复杂,我就给它的待遇高一点,用“玻纤板”来制作,不象稳压电源,用的是“电木板”。本电路用了5片集成电路。

  这块板焊得比稳压电源那块有进步,但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
  3、通电调试:

  接通电源后,将示波器接在“阶梯波发生器”的输出端,没进行任何调试,示波器屏幕上就出现了预期的阶梯波图像,与仿真时的一模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阶梯波,由实际电路产生,而不是仿真出来的。
  数字电路的优点就是几乎不需调试,它的信号只有“0”和“1”,只要电路正确,很容易获得成功。而模拟电路就不同,换一个元件,工作点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你就必须重新调整。
  数字示波器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截图,而不是用手机对着屏幕拍照,用手机拍照由于手机平面与被摄物体平面很难保持平行,这样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几何失真,另外还有聚焦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用手机拍摄示波器图像,效果很难把握,而由示波器直接截图就很完美,上图是用手机拍摄的示波器屏幕,看得出来有几何失真;下图是示波器的截屏,谁好谁差,一目了然:

  当然,数字示波器绝不止这一点特点,它还有许多许多的优点,是模拟示波器无法达到的,目前模拟示波器基本被数字示波器取代。
  至此,阶梯波发生器制作完成。

网友A(2024-11-07):
请问后面的几张图片看不到,却又显示有很多的下载次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5-04-08):
能发一张实际的电路图吗,看上去与开篇的那个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张实际的电路图吗,看上去与开篇的那个有点不一样了

哪点不一样?请指出来。

网友D:
能不能制作一个电子管的输出特性图示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