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中断和计时器控制一个led灯亮三秒后熄,紧接着下一个led灯亮3s或者1s熄

楼主(2020-12-06):
单片机中断和计时器怎么实现
8个led灯  一个led灯亮三秒后熄灭,紧接着下一个led灯亮3s或者1s熄灭,按照这样的方式传递信号,8个灯为一组
传递这样的多组信号只能一组一组写了么。。。
不使用按键实现,按键也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利用移位指令加上延迟试一下

网友B:
用位移函数,加循环语句应该几十行可以了

网友C:
用位移函数delay啊,加上你想要的延迟就可了

网友D(2021-01-05):
#include <REGX52.H>

//***********************************定义变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8位无符号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16位无符号
//***********************************定义变量*************************************//
uint8 led[9]={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定义点亮编码,十六进制
#define led_time 46083                                          //led延时参数,快慢修改就个数,最大65536

void main ()
{
        uint8 count=0;         //变量声明,赋初值
  uint16 i;              //变量声明

        while(1)
        {
                P2=led[count++];
    if(count>=9)
                        {
                                count=0;
                        }
                i=led_time;
                while(i--);
        }

}

网友E:
用计时器产生中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