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避免独立按键对串口发送的影响?

楼主(2020-12-06):
(无正文)

网友A:
独立按键对串口发送完全没有影响的,有问题的是你的程序

网友B:
附上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C:
如题所述,你这个案件跟串口接的是同一个单片机引脚吗?如果是的话,就错开,按键处理的时间,和串口发送接收数据的时间要分开,不过应该没人这么做吧,如果不是同一个引脚,那么独立按键跟串口发送送硬件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D:
搜状态机

网友E:
独立按键最好不要和串口使用同一引脚,按键上拉或者下拉会影响串口发送或接收数据。串口TX工作时会将电平拉低,按键按下或弹起时拉低电平会导致串口数据传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