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让6位数码管同时显示012345?

楼主(2020-12-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aa;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7;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ms(500);
                                        }
                        }
        }

代码是这样的,之前是六个数码管可以同时显示0,然后慢慢加到F,怎么样才能让6位数码管同时显示012345?改了几个地方后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会让我一个个接口去用数组赋值吧...............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原理主要是,一次显示一位,扫描显示法

网友A:
u3的位选,选择哪一位显示哪个数字,然后一位一位的选择过去显示,循环起来就看着是不同的数字了。
u3的位选只需要3个io口就可以选择控制8个位,6个更是不在话下。控制u3的io口改一下吧,改在其他地方。位选跟段选公用会出错的

网友B:
2020-12-6 22:22 u3的位选,选择哪一位显示哪个数字,然后一位一位的选择过去显示,循环起来就看着是不同的数字了

网友C:
就是要让你去用数组赋值,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aa;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uchar code wei[]={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6;num++)
                {
                        dula=1;
                        P0=0x00;//消隐
                        dula=0;

                        wela=1;
                        P0=wei[num];//送位码
                        wela=0;

                        dula=1;
                        P0=table[num];//送段码
                        dula=0;

                        delayms(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让你去用数组赋值,你试试。

真的可以啊,我去琢磨琢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的位选,选择哪一位显示哪个数字,然后一位一位的选择过去显示,循环起来就看着是不同的数字了。
u3的位 ...

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让你去用数组赋值,你试试。

位选段0意思就是说选中的位对吧?

楼主:
通过5楼大佬的方法,搞定了,现在琢磨琢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