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一个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正转,反转加速减速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20-12-06):
如题,想自己学习写这个程序,要如何学习?

网友A:
你告诉我,你这个步进电机是带串口的吗

网友B:
单片机自定义串口命令,在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C:
你好!
步进电机角度控制,和电机的减速比有关;
减速比1/64的,步进角度是5.625*1/64度;
一般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多见的是四相八拍;
减速比1/64的电机,通过硬件和编程处理;
电机转动一圈可以细分成 2048 个数据位;
2048个数据位,控制角度也算是很精确了;
步进电机速度控制,取决于电机工作频率;
控制不当,会出现电机抖动或失步等情况。
下面是一款:三路步进电机控制板
可以分别控制并驱动三个步进电机

控制方式:上位机网络控制或上位机串口控制

控制板供电和步进电机供电是分开独立供电的;
电机供电范围广,适用于5V到24V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参数设置和控制软件
上位机控制,可以输入转动速度和行走步数

网络接入参数设置,方便你完成模块接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