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板PWR闪一下就灭了,且无法烧写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07):
今天在做项目时,我好像和板子发生了一下静电,然后板子就无法供电了。然后我把其他线都拔了,只与USB转TTL连5V(单片机3.3V)和GND,结果PWR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很明显板内也没有电。是不是哪里烧坏了?好修复吗?求大佬解答。
材料:stm32f103c8t6 YS-66 最小系统板,USB转TTL(电脑含驱动,可直接高低电平带动5V小风扇),杜邦线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BOOT0和BOOT1的使用规则,手册中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