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开窗问题,是为了扇热吗?

楼主(2020-12-07):
谁知道,背面它这开窗,一块一块的,是为了啥?为了散热吗?

网友A:
每一块是一个网络,只是板子没有盖绿油,开孔的原因不清楚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减少线路阻抗,辅助散热。

网友C:
加大电流和散热的

网友D:
散热?谁想到的?这是为了加大电流用的,开窗是为了让插件在浸锡的时候上锡,增加电流能力
但它并不是一般的增加电流
这是高频PCB设计上用的,主要还是要增加高频性能
也许还有EMI和EMC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