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操作89C52RC单片机实验板下载程序?谢谢您!

楼主(2020-12-07):
初学单片机买块实验板,后来出问题了。自己装块STC89C52RC实验板不能下载程序,网上买二块实验板也是现象一样下载软件提示下载成功,但12864不能显示。求得您的指教

网友A:
程序也有可能有问题,如I/O口不对应等等,或lcd的亮度没有调,硬件上应该有一个调亮度的滑动变阻器

网友A:
可以使用烧录软件,如普中等还可以用ST官方的仿真器进行下载烧录,这里仿真器也有好多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买,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看自己能力。

网友B:
1、下载程序看看说明书,或自己动手做个下载器;
2、不显示并不表示下载不成功;
3、软件和硬件都正确才可以达成你的目标。

网友C:
先用最简单的流水灯进行验证,先用仿真看看效果。如果无法烧录,你看看电脑是不是少安装了什么软件

网友D:
标题是问怎样下载程序,里面内容才是12864显示。
建议先下个普通流水灯检验下下载和板有没问题

网友E:
安装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对比度调了吗,我买的实验班,每次都需要调一下,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家伙,没有图,问题描述不清,大佬们恐怕帮你找问题会比较费劲,建议多提供些信息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H:
好家伙,没有图,问题描述不清,大佬们恐怕帮你找问题会比较费劲,建议多提供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