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w5500能实现dhcp+域名解析吗?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0-12-07):
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DHCP是可以的,域名解析好像不行,在网络内W5500只能算是一个网络节点

网友B:
可以,移植DNS协议

网友C:
常见的路由器里面都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D:
完全可以,我就折腾过,好使

网友D:
完全可以的,我弄过

网友E(2021-12-17):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我就折腾过,好使

大佬 请问有代码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F:
DNS/DHCP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