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常量

楼主(2020-12-07):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不能被改变的量称为常量。下面首先对在Verilog HDL语言中使用的数字及其
表示方式进行介绍。
一.数字
y 整数:
在Verilog HDL中,整型常量即整常数有以下四种进制表示形式:
1) 二进制整数(b或B)
2) 十进制整数(d或D)
3) 十六进制整数(h或H)
4) 八进制整数(o或O)
数字表达方式有以下三种:
1) <位宽><进制><数字>这是一种全面的描述方式。
2) <进制><数字>在这种描述方式中,数字的位宽采用缺省位宽(这由具体的机器系统
决定,但至少32位)。
3) <数字>在这种描述方式中,采用缺省进制十进制。
在表达式中,位宽指明了数字的精确位数。例如:一个4位二进制数的数字的位宽为4,一个4位十六进制
数的数字的位宽为16(因为每单个十六进制数就要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见下例:
8'b10101100 //位宽为8的数的二进制表示, 'b表示二进制
8'ha2 //位宽为8的数的十六进制,'h表示十六进制。
y x和z值:
在数字电路中,x代表不定值,z代表高阻值。一个x可以用来定义十六进制数的四位二进制数的状态,
八进制数的三位,二进制数的一位。z的表示方式同x类似。z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是可以写作?。在使用
case表达式时建议使用这种写法,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见下例:
4'b10x0 //位宽为4的二进制数从低位数起第二位为不定值
4'b101z //位宽为4的二进制数从低位数起第一位为高阻值
12'dz //位宽为12的十进制数其值为高阻值(第一种表达方式)
12'd? //位宽为12的十进制数其值为高阻值(第二种表达方式)
8'h4x //位宽为8的十六进制数其低四位值为不定值

y 负数:
一个数字可以被定义为负数,只需在位宽表达式前加一个减号,减号必须写在数字定义表达式的最前
面。注意减号不可以放在位宽和进制之间也不可以放在进制和具体的数之间。见下例:
-8'd5 //这个表达式代表5的补数(用八位二进制数表示)
8'd-5 //非法格式
y 下划线(underscore_):
下划线可以用来分隔开数的表达以提高程序可读性。但不可以用在位宽和进制处,只能用在具体的数
字之间。见下例:
16'b1010_1011_1111_1010 //合法格式
8'b_0011_1010 //非法格式
当常量不说明位数时,默认值是32位,每个字母用8位的ASCII值表示。
例:
10=32’d10=32’b1010
1=32’d1=32’b1
-1=-32’d1=32’hFFFFFFFF
‘BX=32’BX=32’BXXXXXXX…X
“AB”=16’B01000001_010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