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计算器源码

楼主(2020-12-07):
计算器的图片

计算器的图片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main"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paddingBottom="16dp"
android:paddingLeft="16dp"
android:paddingRight="16dp"
android:paddingTop="16dp"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gravity="center">

        <EditText
android:id="@+id/et_showview"
android:layout_width="350dip"
android:layout_height="10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bg"
android:editable="false"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textSize="20sp" />

    </Relative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20dip"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Button
android:id="@+id/btn_clear"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C"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del"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DEL"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divide"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multiply"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ip"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Button
android:id="@+id/btn_7"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7"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8"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8"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9"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9"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minus"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ip"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Button
android:id="@+id/btn_4"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4"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5"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5"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6"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6"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pluse"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ip"
android: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Button
android:id="@+id/btn_1"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1"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2"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2"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3"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3"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10dip"
android:orientation="horizontal">

                    <Button
android:id="@+id/btn_0"
android:layout_width="17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0"
android:textSize="20sp" />

                    <Button
android:id="@+id/btn_point"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80d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whit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Button
android:id="@+id/btn_equal"
android:layout_width="80dp"
android:layout_height="170dip"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ip"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orange_btn_selector"
android:gravity="bottom|right"
android:paddingBottom="10dp"
android:paddingRight="10dp"
android:text="="
android:textSize="20sp" />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

package com.example;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implements View.OnClickListener {
    private Button btn_0;
    private Button btn_1;
    private Button btn_2;
    private Button btn_3;
    private Button btn_4;
    private Button btn_5;
    private Button btn_6;
    private Button btn_7;
    private Button btn_8;
    private Button btn_9;

    private Button btn_point;// 小数点
private Button btn_divide;// 除以
private Button btn_multiply;// 乘以
private Button btn_minus;// 减去
private Button btn_pluse;// 加
private Button btn_equal;// 等于
private Button btn_clear;  //清空
private Button btn_del;  //取消
private EditText et_showview;  //输入框
private double dou = 0;  //接收结果
    /**
     * 加一个标识
     * 需求就是我们运算出结果的时候,再次点击数字及你选哪个下一次运算,这个时候,输入框应该自动为空
private boolean flag;  //清空标识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initView();
    }

    private void initView() {
        btn_0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0);
        btn_1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1);
        btn_2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2);
        btn_3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3);
        btn_4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4);
        btn_5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5);
        btn_6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6);
        btn_7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7);
        btn_8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8);
        btn_9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9);
        btn_point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point);// 小数点
btn_divide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divide);// 除以
btn_multiply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multiply);// 乘以
btn_minus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minus);// 减去
btn_pluse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pluse);// 加
btn_equal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equal);// 等于
btn_clear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clear);
        btn_del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del);
        et_showview = (EditText) findViewById(R.id.et_showview);
        btn_0.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1.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2.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3.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4.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5.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6.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7.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8.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9.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point.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divide.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multiply.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minus.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pluse.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equal.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clear.setOnClickListener(this);
        btn_del.setOnClickListener(thi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我们在这里实现业务逻辑
String str = et_showview.getText().toString();
        switch (v.getId()) {
            //我们点击数字键,输入框就收到我们的计算数字
case R.id.btn_0:
            case R.id.btn_1:
            case R.id.btn_2:
            case R.id.btn_3:
            case R.id.btn_4:
            case R.id.btn_5:
            case R.id.btn_6:
            case R.id.btn_7:
            case R.id.btn_8:
            case R.id.btn_9:
            case R.id.btn_point:
                //再次输入的时候判断,把前面的清空,再把点击的按钮放在输入框上
if (flag) {
                    flag = false;
                    str = "";
                    et_showview.setText("");
                }
                //我们只要点击键盘,相应的数字添加在EditText上
et_showview.setText(str + ((Button) v).getText());
                break;
            //运算符也是一样需要添加的
case R.id.btn_pluse://+
case R.id.btn_minus://-
case R.id.btn_multiply://*
case R.id.btn_divide:///
                //再次输入的时候判断,把前面的清空,再把点击的按钮放在输入框上
if (flag) {
                    flag = false;
                    str = "";
                    et_showview.setText("");
                }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可以在前后添加空格
et_showview.setText(str + " " + ((Button) v).getText() + " ");
                break;
            case R.id.btn_del:
                //再次输入的时候判断,把前面的清空,再把点击的按钮放在输入框上
if (flag) {
                    flag = false;
                    str = "";
                    et_showview.setText("");
                } else if (str != null && !str.equals(" ")) {//判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个删,首先确定是不是空或者""
                    //用substring()截取字符长度-1 再设置回去 形成删一个的效果
et_showview.setText(str.substring(0, str.length() - 1));
                }
                break;
            //清除按钮,直接把输入框设置成空
case R.id.btn_clear:
                flag = false;
                str = "";
                et_showview.setText(" ");
                break;
            //计算结果
case R.id.btn_equal:
                getResult();
                break;
        }
    }

    //等号计算结果
private void getResult() {
        //首先取一下你输入完后现在输入框的内容
String result = et_showview.getText().toString();
        //当我们的输入框是null或者""时我们不进行操作
if (result == null || result.equals(" ")) {
            return;
        }
        //我们要计算结果,必须知道输入框是否有操作符,判断条件就是前后是否在空格,否则不进行操作
if (!result.contains(" ")) {
            //没有运算符,所以不用运算
return;
        }
        //当我点击等号的时候,清空标识设置为true,但是如果之前有的话,设置成false
if (flag) {
            flag = false;
            return;
        }
        flag = true;
        //如果有空格,我们就截取前后段再获取运算符进行计算
String str1 = result.substring(0, result.indexOf(" "));  //运算符前面字段
String op = result.substring(result.indexOf(" ") + 1, result.indexOf(" ") + 2);  //截取运算符
String str2 = result.substring(result.indexOf(" ") + 3);  //运算符后面字段
        //这里我们还是要判断str1和str2都不是空才
if (!str1.equals("") && !str2.equals("")) {  //第一种情况:都不是空
double d1 = Double.parseDouble(str1);
            double d2 = Double.parseDouble(str2);
            //开始计算,定义一个double变量接收结果,定义为全局
if (op.equals("+")) {  //加
dou = d1 + d2;
            } else if (op.equals("-")) { //减
dou = d1 - d2;
            } else if (op.equals("×")) { //乘
dou = d1 * d2;
            } else if (op.equals("÷")) {  //除
                //除数为0不计算
if (d2 == 0) {
                    dou = 0;
                } else {
                    dou = d1 / d2;
                }
            }
            //我们之前把他强转为double类型了,但是如果没有小数点,我们就是int类型
if (!str1.contains(".") && !str2.contains(".") && !op.equals("÷")) {
                int i = (int) dou;
                et_showview.setText(i + "");
            } else {  //如果有小数点
et_showview.setText(dou + "");
            }
        } else if (!str1.equals("") && str2.equals("")) {  //第二种情况:str2是空
            //这种情况就不运算了
et_showview.setText(result);
        } else if (str1.equals("") && !str2.equals("")) {  //第三种情况:str1是空
            //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判断了,因为此时str1 = 0;
double d3 = Double.parseDouble(str2);
            if (op.equals("+")) {  //加
dou = 0 + d3;
            } else if (op.equals("-")) { //减
dou = 0 - d3;
            } else if (op.equals("×")) { //乘
dou = 0;
            } else if (op.equals("÷")) {  //除
                //除数为0不计算
dou = 0;
            }
            //我们之前把他强转为double类型了,但是如果没有小数点,我们就是int类型
if (!str2.contains(".")) {
                int i = (int) dou;
                et_showview.setText(i + "");
            } else {  //如果有小数点
et_showview.setText(dou + "");
            }
        } else {  //最后一种情况,他们两个都是空
            //我们清空掉
et_showview.setText("");
        }
    }
}

网友A:
如何打包成apk安装包啊?

网友B(2021-02-15):
转战andro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