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初学单片机,现遇到不能下载程序,求指教。谢谢您!

楼主(2020-12-07):
初学单片机,网上买的第一块实验板练习有点进展,显示也正常。上月出问题了,12864不能正常显示。程序在自制实验板和网上买的二块实验板上显示都不正常。下载软件却提示下载成功。求您帮助,或能指教自制实验板及下载程序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A:
屏幕、程序、晶振频率、接触不良、供电问题、芯片型号不对都有可能导致出错。

网友B:
下载“软件”是单片机程序刷新,与显示有一定关联但不表示就是全部,你写个空程序只要符合规范一样可以编译并下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软件”是单片机程序刷新,与显示有一定关联但不表示就是全部,你写个空程序只要符合规范一样可以编译 ...

谢谢您!

网友C:
下载程序和程序正确是两回事,楼上已经有人说了
你这12864已经是正正确的显示了一个字,哪怕是只显示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你的12864硬件电路就是对的,
你只要考虑程序的问题
新手有开发板就用开发板,不要自己搞,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显示有内容,应该改过程序,多查查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哪款实验板,单片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程序、晶振频率、接触不良、供电问题、芯片型号不对都有可能导致出错。

首先谢谢您的指教!因是初学无经验所以无从下手。现说一下状况望帮助判断!现有89C52RC芯片三块,有一块(称1号)内存着出问题前的程序,另二块芯片用后买的两个实验板下载程序都如图二状态,换上1号芯片就如一图,正常了。电脑、12864和程序都是同一个。能是电脑的USB口坏了吗?希望再次得到您的指教,如有您自己制作实验板过程步骤的指导更好。再次感谢您!

网友F:
自编程序是否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程序和程序正确是两回事,楼上已经有人说了
你这12864已经是正正确的显示了一个字,哪怕是只显示一个字, ...

首先谢谢您的关照!程序是出问题前编写的,就是第一个图状态。现有芯片仨块,1块内是出问题前下载的,2和3块是多次刷新过程序的,显示的是2图。换上1芯片显示就是1图。现用实验板是网上买的,12864、电脑、程序没换。望再次得到您的指教。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程序、晶振频率、接触不良、供电问题、芯片型号不对都有可能导致出错。

感谢您的指教!实验板是网上后买的,当初的实验板被拆解了,液晶屏、电脑、程序都是原先的。芯片有3块89C52RC,1块内的是出问题前下载的没变,其余2块内是多次刷新过的,但程序是同一个,一直没修改。换上1芯片显示就是1图,换上另外两个芯片就是2图。请您帮助分析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程序、晶振频率、接触不良、供电问题、芯片型号不对都有可能导致出错。

首先感谢您的指教!现说明一下情况。发现有问题后把实验板拆解了,有网上买了两个,其它的电脑、液晶屏、程序、芯片3块都是原先没换。只是用1芯片(出问题前下载程序的)显示就是1图,换上2或3之后多次下载过程序的显示就是2图。不知问题在哪里?望帮助分析一下。谢谢您!

网友G:
显示有内容,应该改过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款实验板,单片机什么型号

您好!单片机型号是C51/AVR MainBord郭天祥师傅网上售卖的,芯片是STC89C52RC。后来网上买的实验板有TX-1C和QX-mini51。现在无法练习编程了所以期待您的进一步指导。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编程序是否改动了?

首先谢谢您的指教!89C52RC芯片有三片、电脑、程序、编译软件都是没有改变一直在用,实验板后买了两个。现在把其中一个芯片(是出问题前下载的程序)放到新买的实验板上显示还是正常如第一个图,其余二片刷新过多次的显示的就是二图样子。渴望得到您的进一步指教。如您有自己制作实验板下载程序的经验教授更好。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