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白LED工作电压6V?

楼主(2020-12-07):
14个LED串联电压84V!没见过单片LED这么高的电压!我搞错了!用直流稳压电源测量LED管压降确实是3V左右。14个LED串联电压80V左右可能是电压波形的问题?

网友A:
工地见过12V并联led灯带

网友B:
第一,电压高可能跟亮度有关系,第二,你确认他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地见过12V并联led灯带

并串联LED组各种高压都有!这个是单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电压高可能跟亮度有关系,第二,你确认他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

14个LED串联,是恒流源(90mA)供电

网友C:
就是阻容电路?

楼主:
不是。是恒流电路。220V电源整流输出310V的滤波电容耐压只有200V,换220V耐压的没问题了

网友D:
你量的电压是LED的头尾还是LED的头到地,恒流源管子吃掉部分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量的电压是LED的头尾还是LED的头到地,恒流源管子吃掉部分电压的.

LED的头尾6V电压(15片都是)没见过

网友E:
6v就像里面2颗芯串联的

网友F:
你是用交流档量的,还是直流档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交流档量的,还是直流档量的

万用表直流电压10V当测量的

网友G:
我的恒流源LED灯都是6V1W的2835的LED贴片灯珠啊

网友H:
LED灯都是恒流驱动,如果出现有负载开路无电流的情况,恒流源的电压输出就是最高电压输出。

网友I:
现在灯珠有6V(两个芯片串联)和9V(三个芯片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灯珠有6V(两个芯片串联)和9V(三个芯片串联);

白LED都是3V左右的工作电压呀!我也觉得奇怪呀?用直流稳压电源测量就是3V左右,接交流市电测量恒流芯片输出电压指针式直流电压表10V档测量一个LED电压就是6V左右!应该是电压波形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