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的同一个程序为什么复制到别的文件里面就用不了了

楼主(2020-12-07):
这个是ds18b20的例程,我用这个是可以读出温度的,然后复制到另一个文件里面就读不出来了(最后一个函数),我查了两天都查不出来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temp.h也复制了,一模一样的
后续的处理也复制了,现在问题是读完这个temp之后我去判断这个temp结果这个temp等于0

#include"temp.h"
/*******************************************************************************
* 函数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网友A:
先检查硬件有问题没,再看对应的IO设置对不对,其次就是操作时序,就是MCU的时钟

网友B:
先看看电路原理图吧,是不是硬件连接不一样了,其次看看单片机正常工作了没,最后重新查查程序

网友C:
数据存取逻辑不会有问题。由于是通过IO口实现数据的读取,所当你拷贝代码的时候,同时要把IO位的定义也拷贝过去,并注意修改IO口位(DSPORT)的定义,匹配你现在的电路。比如DSPORT在之前的电路中使用的是P1.1,在新电路里使用的是P2.0,那么就需要修改。
看你提供的程序里,没有诸如sbit DSPORT= P1^1;这样的代码啊
如果声明DSPORT有,并正确。并且器件没有定损坏, 那么就需要考虑是不是MPU的系统时钟不匹配了。读写时序不匹配,一样读不出来温度数据。

网友D:
当然不行,时序可能变了,IO口肯定不一要,怎么能用呢。你只能参照好,再去改正。

网友E:
1)要检查sbit定义的DQ脚连接是否按移植后的电路做了相应的变更。
2)移植前后的两个单片机晶振是否差得过大,12M和11.0592M就不用做改动,换成4M或16M就要调整时序了。

网友F: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