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pwm调速按键控制小车动作》

楼主(2020-12-07):
//P1.0~P1.7分别对应小车1N1~1N8。

#include <REGX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小车方位定义,左边两个电机正转(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左后退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左停止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1   //pwm信号端定义
#define left_moto_pwm1  P1_3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5
#define right_moto_pwm1  P1_7
sbit key0=P3^2;                //四位按键位声明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uchar T0RH,T0RL;   // 定时器配置
//uchar time;                   // pwm周期变量
uchar keybuf;           // 按键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显示数字0~9
uchar code dis[]={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位选
uchar disbuf[4]={0}; //数码管中间变量
uchar pwm_val_left=0;        //         占空比有关变量
uchar push_val_left=0;        //        左电机占空比  N/10
uchar pwm_val_right=0;
uchar push_val_right=0;        //右
//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a)  //1ms
{
     uint x,y;
         for(x=0;x<a;x++)
         for(y=0;y<115;y++)
         ;
}
//小车前进
void  go(void)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
//小车后退
void  back(void)
{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back ;
}
//小车停止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stop;
}
//小车左转
void  left(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go ;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void)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stop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void pwm_moto_left(void)         //左电机
{
           if(pwm_val_left <= push_val_left)          //        小于占空比
        {
                   left_moto_pwm=1;                   //高电平
                left_moto_pwm1=1;
        }
        else
        {
                   left_moto_pwm=0;
                left_moto_pwm1=0;
        }
        if(pwm_val_left>=11)                //10个
           pwm_val_left=0;
}
void pwm_moto_right(void)          //右电机
{
           if(pwm_val_right <= push_val_right )
        {
                   right_moto_pwm=1;
                right_moto_pwm1=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_pwm1=0;
        }
        if(pwm_val_right>=11)
           pwm_val_right=0;
}
//按键扫描
uchar KEY_scan()
{
    static uchar backup=1;          //静态变量(自动恢复初值),一次进入标志
        if(backup==1&&(key0==0||key1==0||key2==0||key3==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backup=0;
                if(key0==0)                   return  1;           //返回按键case1:
                else if(key1==0)   return  2;
                else if(key2==0)   return  3;
                else if(key3==0)   return  4;
        }
        else if(key0==1||key1==1||key2==1||key3==1) return  0;        //判断是否都未按下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                   //例3428
{
    disbuf[0]=tab[t%10];           //个位显示  3428%10=8
        disbuf[1]=tab[t%100/10];
        disbuf[2]=tab[t%1000/100];
        disbuf[3]=tab[t/1000];           //千位 3428/1000=3
}
//定时器0配置
void  timeT0(uint us)
{
      unsigned long tmp;
          tmp=11059200/12;
          tmp=(tmp*us)/1000000;
          tmp=65535-tmp;
          tmp=tmp+18;
          T0RH=(uchar)(tmp>>8);
          T0RL=(uchar)tmp;
          TMOD&=0XF0;
          TMOD|=0X01; //模式1
          TH0=T0RH;     ∥高四位
          TL0=T0RL;
          TR0=1;        //定时器0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
}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                //总中断开关
        timeT0(100);         //100us
        go();
        while(1)         //无限循环
        {
           keybuf=KEY_scan();//按键调用
           if(keybuf)
           {
             switch(keybuf)         //选择
                 {
                     case 1: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break;
                         case 2: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default: break;
                 }
                 if(push_val_left<0||push_val_right<0)
                 {
                    push_val_left=10;                        //        十个等级
                        push_val_right=10;
                 }
                 if(push_val_left>11||push_val_right>11)
                 {
                    push_val_left=0;
                        push_val_right=0;
                 }
           }
           display(        push_val_right*10);  //数码管显示
        }
}
//数码管扫描
void LCD_scan()
{
    static uchar i;
        P2=0xFF;        //消隐
        switch(i)  //从i中选择
        {
     case 0: P2=dis[i];i++;          //P2口赋 1111  0111
                 P0=disbuf[0];  break;  //P0口赋数码管显示计算值(个位值)
         case 1: P2=dis[i];i++;
                 if(disbuf[1]==0xc0&&disbuf[2]==0xc0) P0=0xff;          //高位消影        个位十位显示为数字0          P0=0xff
                         else P0=disbuf[1];  break;
         case 2: P2=dis[i];i++;if(disbuf[2]==0xc0) P0=0xff;
                 else P0=disbuf[2];  break;
         case 3: P2=dis[i];i=0;if(disbuf[3]==0xc0) P0=0xff;
                 else P0=disbuf[3];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ime2ms=0;
     static uint cnt=0;
          TH0=T0RH;
          TL0=T0RL;
          push_val_left++;          // 占空比增加
          push_val_right++;
          pwm_moto_left( );          //左电机调速调用
          pwm_moto_right( );
          LCD_scan();  //数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