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系列单片机该从哪个型号开始呢?STM32还是STM8呢?

楼主(2020-12-07):
关于学习STM系列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学习stm32吧,但要有基础,如学习过51单片机,用51单片机做过一些东西。

网友B:
学习单片机课程要有基础,这两款学习都要使用C语言,同时要对数字电路有较好的认识,这样学就会比较顺畅,个人认为学习哪款都可以,这个技术是一通百通,会一种后,其他的单片机就不是问题了。建议先把C语言和数字电路学好,再开始学习。现在还有一种单片机编程语言phython,学习起来要比C语言容易一下。

网友B:
学习单片机要有基础,C语言和数字电子技术,个人认为学习哪款单片机不重要,这个技术一通百通,会了一个,其他的就无师自通了,先学习一下C语言和数字电子技术吧!现在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编程语言叫phython,可以学习一下,现在比较流行!

网友C:
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你还不知道时钟和HZ是什么,现在就开始STM32了吗?学习进度有如此神速吗?我几年了还在玩8051呢

网友D:
STM8和STM32是具有不同体系结构的非常不同的微控制器。 STM32基于ARM Cortex,并且与其他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兼容,因此,我们应该从STM32开始。

网友E:
STM32教程多,基本上入门级别的教程和问题网上都能找到。stm8入门虽然简单但是教程少,

网友F:
stm32比较基础,容易入手

网友G:
我认为stm32最合适,网上教程和开发板啥都很多,还比较便宜,上手难度也不大

网友H:
STM32基于ARM Cortex,并且与其他基于ARM的32位微控制器兼容,因此,我们应该从STM32开始

网友I:
做东西不要纠结,买块STM32F1 F4开发板,熟悉下试验环境,直接开始做项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单片机课程要有基础,这两款学习都要使用C语言,同时要对数字电路有较好的认识,这样学就会比较顺畅, ...

phython编程语言是用在哪种单片机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你还不知道时钟和HZ是什么,现在就开始STM32了吗?学习进度有如此神速吗?我几年了还在玩8051 ...

老哥,小弟这厢有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你还不知道时钟和HZ是什么,现在就开始STM32了吗?学习进度有如此神速吗?我几年了还在玩8051 ...

老哥,你好,你现在玩的8051是哪一款单片机?

网友J:
单片机没有基础这一说,学习建议芯片功能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你现在玩的8051是哪一款单片机?

单片机用哪个不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要看你用来干嘛
以前一直在用STC8A系列,但那个太大
现在基本都是用STC8G系列
其它的不怎么用,这两个系列都有内置的上拉电阻,STC8G的一个8脚单片机是带ADC的,基本能够日常应用
高端东西工作中没有用到,也没那精力去学,等到要用到了再学也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用哪个不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要看你用来干嘛
以前一直在用STC8A系列,但那个太大
现在基本都是用S ...

老哥,留个联系方式呗,我私信你

网友K:
    1、STM32学习之前有51基础为妥,原因如下:
    1)51单片机程序基本都是操作寄存器的,寄存器是8位的,单片机各个外设的寄存器也并不多,这样硬件(即单片机外设结构图、原理、寄存器每一位含义)和下位机软件结合起来,很容易去相互理解,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目的。
    2)STM32程序多是库函数版本的,不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因为STM32的寄存器是32位的,单片机各个外设的寄存器也很多,这客观上决定STM32不宜直接操作寄存器写代码,这样某种意义上学习的难度比51还要简单。但总要知道寄存器、外设结构才是比较好的,这样有51的基础,不至于云里雾里。若想深入,可以打开官方提供的库函数进一步研究,因为库函数里面操作的就是寄存器了。
    2、学51的话,一定要学习STC比较新型的单片机了,比如STC15W4K32S4系列、STC8A8K64S4A12系列或者STC8H8K64U系列等。原因是:
    1)这些单片机速度比89C52等要快很多,可以满足很多场合需求。
    2)早期的89C52等外设资源太少,这些新的单片机外设很多,这些外设又是STM32单片机必备的外设,外设原理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有利于向STM32过渡。
    3)随着存储器技术发展,这些新型号单片机片内存储器空间很足,价格也不贵,在中低端产品应用市场深受欢迎,这样可能就是你进入公司会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提前学习好处多多。
    3、最后,个人学习51使用的是艾克姆的板子,代码很规范,资料很全,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K:
1、STM32学习之前有51基础为妥,原因如下:
    1)51单片机程序基本都是操作寄存器的,寄存器是8位的 ...

谢谢您,您的解答很详细,也很值得借鉴,我学习得单片机有STC89C52和STC15W4K58S4,接下来准备再多做些项目巩固一下,然后慢慢向STM32过渡

网友L:
stm8要简单些

网友M:
当然是8开始,从相对简单的开始了。

网友N:
用STM32比较好,STM32的资料是比较多的,而且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O:
建议学习STM32,一步到位,嘿嘿

网友P:
STM32比较容易点网上也有教程方案

网友Q:
我也要开始学STM32,资源是很多,但是要努力学

网友R:
买个开发板,用STM32开始比较好,STM32是目前用的较多的,性价比较高的系列。

网友S:
如果已经学习过C51,那么可以直接开始STM32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已经学习过C51,那么可以直接开始STM32的学习;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T:
stm32会好点,前提是你的51单片机掌握了

楼主(2021-01-14):
引用 网友T:
stm32会好点,前提是你的51单片机掌握了

好的,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呢?比如哪一家的开发板,或者哪一家的教程?非常感谢您!

网友U: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你还不知道时钟和HZ是什么,现在就开始STM32了吗?学习进度有如此神速吗?我几年了还在玩8051 ...

stm32 又没啥门槛,你玩了几年还是8051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stm32 又没啥门槛,你玩了几年还是8051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要拉仇恨,不要拉仇恨,

网友V:
个人感觉stm32的学习资源比较丰富我之前学的时候就是看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一套整体学下来进本能够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个人感觉stm32的学习资源比较丰富我之前学的时候就是看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一套整体学下来进本能够入门

您学习的具体是正点原子的哪一个版本呢?

网友W:
我是直接32的,没学过51 现在学HAL,简单的东西  cubemx配置一下 写几句就可以执行

网友X:
肯定是stm32,stm8网上基本没有教材,32的话野火,正点原子,硬石等等一大堆。stm8还不如学51,51的教程非常多,而且很简单。学过32根本不需要特意再学51!

楼主:
引用 网友X:
肯定是stm32,stm8网上基本没有教材,32的话野火,正点原子,硬石等等一大堆。stm8还不如学51,51的教程非常 ...

好的,根据您的推荐我准备进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个人感觉stm32的学习资源比较丰富我之前学的时候就是看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一套整体学下来进本能够入门

您学习的是哪一款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呢?能不能提供下具体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