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棚温湿度监测系统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12-07):
仅供学习师兄参考,文件中包括原理图和程序,有问题评论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h"

extern unsigned char U8RH_data_H;
extern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

sbit key1 = P1^0;//设置键
sbit key2 = P1^1;//加键
sbit key3 = P1^2;//减键

sbit relay1 = P1^6;//加热继电器
sbit relay2 = P1^7;//降温继电器
sbit relay3 = P3^6;//加湿继电器
sbit relay4 = P3^7;//除湿继电器

sbit beep = P2^0;//蜂鸣器

unsigned char tl = 10,th = 35,hl = 15,hh = 70;//温湿度上下限初始值
unsigned char setn = 0;//设置标志

void display_alarm()//显示报警值
{
         lcd_write_char(4,0,tl/10+0x30);
         lcd_write_char(5,0,tl%10+0x30);
         lcd_write_char(13,0,th/10+0x30);
         lcd_write_char(14,0,th%10+0x30);

         lcd_write_char(4,1,hl/10+0x30);
         lcd_write_char(5,1,hl%10+0x30);
         lcd_write_char(13,1,hh/10+0x30);
         lcd_write_char(14,1,hh%10+0x30);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设置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1 == 0)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1;
                         while(key1 == 0);//等待按键松开
                        setn++;
                        if(setn > 4)//按下次数超过4次,退出设置
                        {
                                 setn = 0;
                                lcd_write_com(0x0c);//关闭光标
                                lcd_write_str(0,0,"Tem:  C  Hum:  %");
                          lcd_write_str(0,1,"                ");
                        }
                        if(setn == 1)//设置温度下限
                        {
                                 lcd_write_str(0,0,"Tml:  C  Tmh:  C");
                          lcd_write_str(0,1,"Hml:  %  Hmh:  %");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温度上限
                        {
                                lcd_write_com(0x80+14);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湿度下限
                        {
                                lcd_write_com(0x80+0x4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湿度上限
                        {
                                lcd_write_com(0x80+0x40+14);
                                lcd_write_com(0x0f);
                        }
                }
        }
        if(key2 == 0)//加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2 == 0)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1;
                         while(key2 == 0);
                    if(setn == 1)
                        {
                                 if(th - tl > 1)//上限必须大于下限,下限才能加
                                tl ++;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if(th < 99)//最大到99
                                th++;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14);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if(hh - hl > 1)//上限必须大于下限,下限才能加
                                hl++;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0x4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
                        {
                            if(hh < 99)//最大到99
                                hh++;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0x40+14);
                                lcd_write_com(0x0f);
                        }
                }
        }
        if(key3 == 0)//减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3 == 0 )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1;
                         while(key3 == 0);
                        if(setn == 1)
                        {
                                 if(tl > 0)//最小到0
                                tl --;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if(th - tl > 1)//上限必须大于下限,上限才能减
                                th--;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14);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if(hl > 0)
                                hl--;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0x40+5);
                                lcd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
                        {
                            if(hh - hl > 1)//上限必须大于下限,上限才能减
                                hh--;
                                display_alarm();
                                lcd_write_com(0x80+0x40+14);
                                lcd_write_com(0x0f);
                        }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ount;
          short temperature;
          short humidity;

          lcd_init();//1602液晶初始化
          lcd_write_str(0,0,"Tem:  C  Hum:  %");
          lcd_write_str(0,1,"                ");
          do
                {
                        RH();delay_ms(100);
          }while(U8RH_data_H==0&&U8T_data_H==0);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if(count++>=10 && setn == 0)
                 {
                                 count=0;
                                 RH();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lcd_write_char(4,0,temperature/10+0x30);
                                 lcd_write_char(5,0,temperature%10+0x30);
                                 lcd_write_char(13,0,humidity/10+0x30);
                                 lcd_write_char(14,0,humidity%10+0x30);

                                 if(humidity>=hh)//湿度高于上限,除湿继电器开启。否则关闭
                                         relay4 = 0;
                                 else
                                         relay4 = 1;
                                 if(humidity<=hl)//湿度低于下限,加湿继电器开启。否则关闭
                                         relay3 = 0;
                                 else
                                         relay3 = 1;
                          if(temperature>=th)//温度高于上限,降温继电器开启。否则关闭
                                        relay2 = 0;
                                else
                                        relay2 = 1;
                                if(temperature<=tl)//温度低于下限,加热继电器开启。否则关闭
                                        relay1 = 0;
                                else
                                        relay1 = 1;
                           if(humidity>=hh || humidity<=hl || temperature>=th || temperature<=tl)//温湿度超限
                                 {
                                                beep = ~beep;//蜂鸣器报警
                                          delay_ms(100);
                                 }
                                 else
                                 {
                                                beep = 1;
                                 }
                 }
           }
}

网友A(2021-05-06):
仿真文件要如何打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要如何打开呢?

百度安装Proteus8.8白菜直装版,然后双击就打开了,如图,你看我已经打开了

网友C(2021-09-15):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要如何打开呢?

proteus打开呀

网友D(2021-11-18):
大佬为什么湿度最低只能到20就不能再往下了

网友E(2022-12-19):
引用 网友D:
大佬为什么湿度最低只能到20就不能再往下了

应该是设置了温度下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设置了温度下限

DHT11的湿度测量范围是20到90

网友F(2023-03-05):
为啥我仿真后,显示模块,没有亮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G(2023-04-20):
感谢分享,51黑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