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验单片机的串口是否能正常使用呢?

楼主(2020-12-07):
如何检验串口是否正常呢?比如检验单片机串口1,是否可以用单片机给串1发送一个数据,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接收缓冲区是否接收到了这个数据呢?

网友A:
连接串口后,用串口助手从外间隔重发一系列有序数【如0~100】的十六进制数到串口,接收到后,再原样从里面出来,比较发送、接到的字节是否相同,有漏否。

网友B:
做一个串口回环,用电脑连接单片机串口,发什么,电脑显示什么即为正常,也可使用printf,重定向串口,用电脑查看是否正常(这种查看的串口的发送)

网友C:
1、在串口管脚加上电阻、LED驱动显示,可以直观看到数据输出时LED的亮灭变化
2、连接计算机串口,在计算机端接收显示
3、单片机自己的RX和TX相连,自发自收。这个需要你自己的程序,同时处理收发。

网友D:
BusHound,用这个工具,可以监听电脑的数据

网友E:
用三根线跟PC端连接 ,注意收发的连接,地端也接上

网友F:
你可以短接TXRX,自发自收,这样自测是最快的

网友G:
1)先用MAX230这种和电脑串口连起来,TX,RX接好以后在无数据传输时候量测会有TX,RX-9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就要检查串口IC的升压电路是否有误。
2)用固定的9600波特率发送数据给电脑,看看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是否能接收到单边机发送的数据。先不要
用USB转串口的转接,用电脑主板原生串口来测试,排除转接器驱动有问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