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之05:测试台调试

楼主:
  为了方便调试,及时查找错误,所有部件完成以后并没有急于装入机箱,而是临时搭一个测试台,进行总体调试。
  由于开关、旋纽众多,为了使调试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我还是认真地用CorelDRAW 12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面板,打印出来后,将它粘贴在一块捡来的三层板上,在层板上对照开关、旋纽的位置用刻刀和小锉刀进行开孔。

  这是控制三极管基极阶梯电流和集电极功耗的电阻阵列:

  组装好所有部件的面板:

  将面板固定在一个木盒子上,构成简单的测试台。

  对照电路原理图,认真细致地焊接每一个连接点,反复对照检查都没发现错误,终于松了一口气。
  感觉就像发射卫星一样,生怕出现一丁点的错误,导致前功尽弃。

  为了避免由于情绪激动,导致操作失误而损坏部件,我决定暂时不通电进行调试,调试工作放到第二天再进行。
  至此,测试台总装完成。

网友A(2021-04-16):
“为了避免由于情绪激动........”,哈哈,同感!

网友B(2023-04-09):
请教楼主,Y轴取样电阻和峰值电压选择开关型号是什么。
面板其它信号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Y轴取样电阻和峰值电压选择开关型号是什么。
面板其它信号能分享一下,谢谢!

谢谢回复。
所有的开关都是多年前买的,不知道型号。
这两个开关属于“单刀三掷”。任何“三掷”的开关都可以用。

网友D:
向高手膜拜!!!

网友E(2023-08-31):
楼主看到回复一下,我想买。买回来冒充我自己设计的。谢谢

网友F(2023-11-03):
靠人的仔细不出错的事,肯定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