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与usb和rs232到底有什么区别,如何使用Uart

楼主(2020-12-07):
高手们指点下,加入一块板,既有usb,又有uart 和 rs232 9针串口,我们到底如何使用哪个串口?

网友A:
UART,是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设备。RS232是通讯协议;我门口中说的USB停产是包含了通讯设备,是遵循USB通讯协议的设备。串口通讯协议,除了RS232, 还有RS422、RS485。

网友B:
按照你的问题。首先UART和RS232都是串口通讯,但是UART应该是3.3V或者5V的电平,RS232是±15的电平,前者只能接一些芯片和模块进行通讯,后者可以接计算机等标准设备。然后,USB是另一种通讯形式,与前两种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们三个都是串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