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6720单片机+AD7714采集+SD卡读写程序

楼主(2020-12-07):
PIC16LF6720单片机+AD7714采集程序,采用SPI通讯协议,AD7714本身为6通道24位高精度AD芯片,通过PIC单片机IO口控制AD采集和SD卡通讯,全部原创设计,单片机程序为MPLAB8.7环境编译通过。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AD7714.h"

extern unsigned char store[NUM_SAMPLES*MAX_REG_LENGTH +30] ;
unsigned char *datapointer = store;
/**************************************************************************
**
        ----------------------              --------------------------
       |                      |            |
       |MCLKIN                |            |
       |MCLKOUT               |            |
       |AIN1                CS|<-----------|P2.7
       |AIN2              DRDY|----------->|P3.0
       |AIN3                  |<-----------|         MSP430149F
       |AIN4              SCLK|<-----------|P3.3
       |AIN5               DIN|<-----------|P3.1/SIMO
       |AIN6              DOUT|----------->|P3.2/SOMI
       |                      |            |
       |                      |            |
       |  REFIN+     REFIN-   |            |
        ----------------------              -------------------------

                                                   **

**************************************************************************/

/*****************************************
***写通信寄存器                        ***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
                // 清除OSCFault标志
            IFG1 &= ~OFIFG;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如果OSCFault =1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0X00;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M1;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

void initSPI (void)
{
    UCTL0 = SWRST;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TCTL0 = CKPH | SSEL0 | STC;              // ACLK, 3-pin mode, clock idle low, data valid on rising edge, UCLK delayed
    UBR00 = 0x8F;                             // 0x02: UCLK/8 (1 MHz), works also with 3 and 4
    UBR10 = 0x02;                             // -"-
    UMCTL0 = 0x00;                            // no modulation
    UCTL0 = CHAR | SYNC | MM | SWRST;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CTL0 &= ~SWRST;                          // clear SWRST
    ME1 |= USPIE0;                            // Enable USART1 SPI mode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1 TX buffer ready (empty)?
}

void Init_AD7714 (void)
{
    P2DIR |= 0x80;                           //initial  port
    P3DIR |= 0x1A;
    P3SEL |= 0x0E;

    initSPI();
    CS_LOW();                                // 选通AD7714
}

void Writetoreg(const unsigned char byteword)
{
    CS_LOW();              /*CS is low*/
    spiSendByte(byteword);

    //while(P3IN & BIT0);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CS_HIGH();             /*CS is high*/
}

void Read(const 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i;

    //while(P3IN & BIT0);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CS_LOW();
    for(i = 0;i < number;i++)
    {
        //while(!(P3IN & BIT0))   /*wait for /DRDY to go low*/
        //{
        *datapointer++ = spiRecByte();
       // }

    }
……………………

网友A(2021-06-25):
我这里还有好几个AD7714的IC,可以参考楼主的资料搞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