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2-08):
运放同向端和反向端接同样的偏置电路,直流值4V,只放大交流信号,为什么输出的信号没有在直流信号上下均匀浮动,而是往下偏,输出信号在3.2-4.4之间浮动,这个平均值也不是4V啊

网友A:
放大失真?

网友B:
电容被隔离?

网友B:
电容的问题

网友C:
上传一个电路上来是不难的,你这样描述,然后大家去猜,这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电源电压是多少?
运放型号是什么?

网友D:
模块不管频率高低输出的电压从来也没有变过!它输出的一直都是直流电,它输出的电压和模块进来的电压一样。 这个电压的两端通常把它们叫做p和N,这个电压也不是恒定的,它会受电流的增大而减小。

网友E:
电容放大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