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芯片类型都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0-12-08):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样,具体看型号,内核,IO口,内存,主频,定时器等等。你要是学习的就好好学一款先,别整这些问题

网友B:
建议先去学习一下ARM的芯片体系,这样有助于你在设计时选取芯片型号。类型太多了,得根据自己的功能需求选取合适的芯片

网友C:
给你个选型指南

Selection Guide 2020 June.pdf

STM32选型

网友D:
差异比较大,得看具体需求而选型,外围接口差异也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