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的体温监测声光报警装置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08):
(1)本装置为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检测报警装置(C语言),调节范围(-55℃~+128℃)
(2)手动调节DS18B20温度大小,此时L1602液晶显示器同步显示温度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3)当前温值大于等于37.3℃,红灯亮起,蜂鸣器开始发声报警,低于37.3℃绿灯常亮。
(4)当检测温度为负值或超出100℃,则判定为装置出现故障,黄灯亮起。
(5)当装置判定为故障时,需重启装置后再去检测,装置通电时会有“BI~”的一声提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D0 = P1^0;
sbit D1 = P1^1;
sbit D2 = P1^2;
sbit DQ = P1^3;                                    //DS18B20 端口
sbit D4 = P1^4;
sbit LCD_RS=P2^0;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EN=P2^1;                                //液晶屏EN口  高脉冲使能 写指令/数据,低跳变执行

uchar TempData[7];                          //温度存储显示值
bit ReadTempFlag;                          //读时间标志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写入DS18B20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读取DS18B20一个字节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DS18B20温度值
bit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DS18B20
void Time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2us(uchar t);             //2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 t);              //1毫秒延时函数
void LCDinit();                                           //设置显示模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delay100us(uint x);             //100us延时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temp;
        long tempM;
        bit negative;              //负数标志
        uchar TempH,TempL,TempK;
        Time0();                          //定时器初始化
        LCDinit();                                //设置显示模式
        while(1)
        {
                if(ReadTempFlag==1)      //定时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12位精度直接乘0.625
                        TempH=tempM/100;             //取整数
                        TempL=tempM%100;            //取小数
                        TempL=(TempL+TempL)/2+0.5;// 小数取两次平均值加四舍五入更为精确
                        TempK=TempL;                          //准确的小数部分

                        if(negative==1)
                                TempData[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     //温度值为两位数
                                TempData[0]=' ';  //百位消隐不显示
                        else
                                TempData[0]=TempH/10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温度值为一位数
                                TempData[1]=' ';                   //十位消隐不显示
                        else
                        TempData[1]=(TempH%100)/10+'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TempH%100)%10+'0';               //显示个位温度
                        TempData[3]='.';                             //显示小数点
                        TempData[4]=TempL/10+'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TempData[5]='^';
                        TempData[6]='C';                           // 5,6用来表示摄氏度℃
                                                if(TempData[0]=='-' || TempData[0]=='1')
                                                {
                                                    D4 = 0;
                                                }
                                                if        ( TempData[1]>='3')
                                                {
                                                     if(TempData[2]>= '7')
                                                      {
                                                           if(TempData[2]== '8' ||TempData[4]>= '3'||TempData[2]== '9')
                                                      {

                                                           D1 = ~D1;
                                                       D0 = 1;
                                                           D2 = 1; }
                                                          else if(TempData[1]>= '4')  //(67.0)
                                                        {
                                                          D1 = ~D1;
                                                      D0 = 1;
                                                          D2 = 1;}
                                                          else {D1 = 1;  D0 = 0; D2 = 0;}
                                                         }
                                               else if(TempData[1]>= '4')
                                                        { D1 = ~D1;
                                                      D0 = 1;
                                                          D2 = 1;}
                                                        else {D1 = 1;  D0 = 0;D2 = 0;        }
                                                }
                                                else {D1 = 1;  D0 = 0;D2 = 0;        }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左侧第一个值开始
                        for(i=0;i<7;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empData[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Time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256;              //给定初值,定时5ms
         TL0=(65536-5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T0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0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num;             //局部变量定义
        TH0=(65536-5000)/256;        //重新赋值 5ms
        TL0=(65536-5000)%256;
        num++;
        if(num>=25)
        {
                num = 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Delay2us(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1ms(u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2us(245);
                Delay2us(245);
        }
}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2us(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2us(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2us(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2us(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us(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2us(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2us(25);
                DQ = 1;
                dat>>=1;
        }
        Delay2us(25);
}

/*------------------------------------------------
                    读取温度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int b=0;
        u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44H开启温度转换
        Delay1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100u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00us(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0us(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0us(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0us(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LCD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基于 DS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