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想做PCB遇阻 failed to load dialogue resource

楼主:
请教各位了。
原理图如下:

至此,看起来没有问题,可点击ARES却出现警告,不会英语,也不会使用Proteus,请教各位了,谢谢。

failed to load dialogue resource

网友A(2020-12-08):
调用资源失败,重新创建layout,你尝试把R3 R4去掉,同时改下VCC的电压值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资源失败,重新创建layout,你尝试把R3 R4去掉,同时改下VCC的电压值试试

谢谢师傅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