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串口实验

楼主(2020-12-08):
新建工程,打开SYSTEM目录下得 usart.c文件,代码如下: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①串口时钟使能,GPIO时钟使能,复用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USART1,GPIOA时钟
//②串口复位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③GPIO端口模式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I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USART1_RX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10
//④串口参数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串口
#if EN_USART1_RX//如果使能了接收
//⑤初始化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⑤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endif
//⑥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从该代码可以看出初始化串口的过程包含六步:
串口时钟使能,GPIO时钟使能
串口复位
③ GPIO端口模式设置
串口参数初始化
初始化NVIC并且开启中断
使能串口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使用串口的中断接收,必须在usart.h里面设置EN_USART1_RX1(默认设置就是1的)。该函数才会配置中断使能,以及开启串口1NVIC中断。这里把串口1中断放在组2,优先级设置为组2里面的最低。
返回主界面,编辑main.c函数: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战舰STM32开发板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函数设置中断分组号为2,也就是2位抢占优先级和2位子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