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实验

楼主(2020-12-08):
新建工程,在HARDWARE目录下新建adc.c和adc.h文件。编辑adc.h文件: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
//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开启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结束
}
//获得ADC
//ch:通道值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通道1,规则采样顺序值为1,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使能软件转换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编辑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LCD初始化
Adc_Init();//ADC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AD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4");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LCD_ShowxNum(156,1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3,16,0X80);
LED0=!LED0;
delay_ms(250);
}
}
此部分代码,在TFTLCD模块上显示一些提示信息后,将每隔250ms读取一次ADC通道0的值,并显示读到的ADC值(数字量),以及其转换成模拟量后的电压值。同时控制LED0闪烁,以提示程序正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