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实验

楼主(2020-12-08):
新建工程,在HARDWARE目录下新建dma.c及dma.h文件。编辑dma.c,如下:
#include "dma.h"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u16 DMA1_MEM_LEN;//保存DMA每次数据传送的长度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使能DMA时钟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1_MEM_LEN=cndt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数据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
//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通道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非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的通道
}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4,DMA1_MEM_LEN);//设置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该部分代码仅仅2个函数,MYDMA_Config函数实现DMA的初始化,该函数在外部只能修改通道、源地址、目标地址和传输数据量等几个参数,更多的其他设置只能在该函数内部修改。MYDMA_Enable函数设置DMA缓存大小并且使能DMA通道。
返回主界面,编写main.c函数:
#define SEND_BUF_SIZE 8200
u8 SendBuff[SEND_BUF_SIZE];//发送数据缓冲区
const u8 TEXT_TO_SEND[]={"ALIENTEK WarShip STM32F1 DMA 串口实验"};
int main(void)
{
u16 i;
u8 t=0;
u8 j,mask=0;
float pro=0;//进度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初始化LCD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4,(u32)&USART1->DR,
(u32)SendBuff,SEND_BUF_SIZE);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MA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Start");
//显示提示信息
j=sizeof(TEXT_TO_SEND);
for(i=0;i<SEND_BUF_SIZE;i++)//填充数据到SendBuff
{
if(t>=j)//加入换行符
{
if(mask)
{
SendBuff=0x0a;
t=0;
}else
{
SendBuff=0x0d;
mask++;
}
}else//复制TEXT_TO_SEND语句
{
mask=0;
SendBuff=TEXT_TO_SEND[t];
t++;
}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i=0;
while(1)
{
t=KEY_Scan(0);
if(t==KEY0_PRES)//KEY0按下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Start Transimit....");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   %");//显示百分号
printf("\r\nDMA DATA:\r\n");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使能串口1的DMA发送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4);//开始一次DMA传输!
//等待DMA传输完成,此时我们来做另外一些事,点灯
//实际应用中,传输数据期间,可以执行另外的任务
while(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RESET)//判断通道4传输完成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清除通道4传输完成标志
}
pro=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4);//得到当前剩余数据量
pro=1-pro/SEND_BUF_SIZE;//得到百分比
pro*=100;      //扩大100倍
LCD_ShowNum(30,170,pro,3,16);
}
LCD_ShowNum(30,170,100,3,16);//显示100%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ransimit Finished!");//提示传送完成
}
i++;
delay_ms(10);
if(i==2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main函数的流程如下:先初始化内存SendBuff的值,然后通过KEY0开启串口DMA发送,在发送过程中,通过DMA_GetCurrDataCounter()函数获取当前还剩余的数据量来计算传输百分比,最后在传输结束之后清除相应标志位,提示已经传输完成。需要要注意的是,因为使用串口1 DMA发送,所以代码中使用USART_DMACmd函数开启串口的DMA发送: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使能串口1的DMA发送
至此,DMA串口传输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