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编程语言入门教程

楼主: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老师、创客们、设计师、艺术家等都在玩Arduino,Arduino编程语言入门难吗?我们都知道Arduino使用C/C++编写程序,虽然C++兼容C语言,但这是两种语言,C语言是一种面向过程的编程语言,C++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早期的Arduino核心库使用C语言编写,后来引进了面向对象的思想,目前最新的Arduino核心库采用CC++混合编写而成。所以如果你会编程语言C或者C++的话那一点都不难,如果您是小白用户那估计要费点功夫学习了。

今天我们来详细了解下Arduino编程语言入门教程:
1. 关键字
语法符号:
;
;是一条语句结束的标志,供编译器识别,必须得有。

{}
{}将多条语句合成一个复合语句,能划分语句的作用域,增强整体整体的可读性。
//
//行注释,该行//后的所有语句,文字将不被编译器所编译、执行。相似的,还有,在中的所有语句,文字将不被编译器所编译、执行。

if(表达式)
{
语句A;
}

if(表达式1)
{
语句1
}
    else if(表达式2)
    {
    语句2
    }
          ...
       else if(表达式n)
              {
               语句n
               }
                 else
                        {
                        语句n+1
                        }

for(初始表达式;条件表达式;循环变量表达式)
{
循环体语句;
}

switch(表达式)
{
case 表达式常量1:语句序列1
case 表达式常量2:语句序列2
       ...
case 表达式常量i:语句序列i
case 表达式常量n:语句序列n
default:语句序列n+1
}

while(条件表达式)
{
循环语句;
循环变量表达式;
}

do
{
循环体语句;
}while(条件表达式);

continue

return x;

goto 语句标号;

2. 数据类型:
3. 常量
HIGH | LOW 表示数字IO口的高低电平。HIGH 表示高电(1),LOW 表示低电平(0)。
INPUT | OUTPUT 表示数字IO口的方向,INPUT 表示输入(高阻态),OUTPUT  表示输出(AVR单片机能提供5V电压 40mA电流)。
true | false  true 表示真(1),false表示假(0)。

4. 程序结构
声明变量及接口名称(例如:int i;int ledPin=13;)。
void setup() 函数在程序开始时使用,初始化变量,管脚模式,调用库函数等(例如:pinMode(ledPin,OUTUPT);)。
void loop()  void setup()函数之后,即初始化之后,loop() 让你的程序循环地被执行。使用它来运转Arduino

5. 数字 I/O
以下型号为UNO
pinMode(pin, mode);
数字IO口输入输出模式定义函数,pin表示为013mode表示INPUTOUTPUT
digitalWrite(pin, value) ;
数字IO口输出电平定义函数,pin表示为013value表示为HIGHLOW
必须先定义为输入或输出模式digitalWrite才能生效。
int digitalRead(pin);
数字IO口读输入电平函数,pin表示为013value表示为HIGHLOW。比如可以读数
字传感器。

6. 模拟IO
int analogRead(pin);
模拟IO口读函数,pin表示为05ArduinoDiecimila05Arduino nano07)。比如可以读模拟传感器(10AD05V表示为01023)。
analogWrite(pin, value) - PWM
数字IOPWM输出函数,Arduino数字IO口标注了PWMIO口可使用该函数通常在引脚的旁边标注~pin表示3, 5, 6, 9,10, 11value表示为0255。比如可用于电机PWM调速或音乐播放。

7. 扩展 I/O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bitOrder,value);
SPI外部IO扩展函数,通常使用带SPI接口的74HC5958IO扩展,dataPin为数据口,clockPin为时钟口,bitOrder为数据传输方向(MSBFIRST高位在前,LSBFIRST低位在前),value表示所要传送的数据(0255),另外还需要一个IO口做74HC595的使能控制。

unsigned long pulseIn(pin, value);脉冲长度记录函数,返回时间参数(us),pin表示为013valueHIGHLOW。比如valueHIGH,那么当pin输入为高电平时,开始计时,当pin输入为低电平时,停止计时,然后返回该时间。

8. 时间函数
unsigned long millis();返回时间函数(单位ms),该函数是指,当程序运行就开始计时并返回记录的参数,该参数溢出大概需要50天时间。
delay(ms);延时函数(单位ms)。
delayMicroseconds(us);延时函数(单位us)。

9. 数学函数
min(x, y) ;求最小值。
max(x, y) ;求最大值。
abs(x) ; 计算绝对值。
constrain(x, a, b) ; 约束函数,下限a,上限bx必须在ab之间才能返回。
map(value, fromLow, fromHigh, toLow,toHigh);约束函数,value必须在fromLowtoLow之间和fromHightoHigh之间。
pow(base, exponent);开方函数,baseexponent次方。
sq(x); 平方。
sqrt(x);开根号。
三角函数:
sin(rad);
cos(rad);
tan(rad);

10. 随机数函数
randomSeed(seed);随机数端口定义函数,seed表示读模拟口analogRead(pin)函数 。
long random(max);随机数函数,返回数据大于等于0,小于max
long random(min, max);随机数函数,返回数据大于等于min,小于max

11. 外部中断函数
attachInterrupt(interrupt, , mode;外部中断只能用到数字IO23interrupt表示中断口初始01,表示一个功能函数,modeLOW低电平中断,CHANGE有变化就中断,RISING上升沿中断,FALLING 下降沿中断。
detachInterrupt(interrupt);中断开关,interrupt=1 开,interrupt=0 关。
interrupts();中断使能函数,用于使能中断。
noInterrupts();中断禁止函数,禁止中断。

12. 串口收发函数
Serial.begin(speed);串口定义波特率函数,speed表示波特率(串行每秒传输数据位数的速率),如960019200等。
int Serial.available()  判断缓冲器状态。
int Serial.read();读串口并返回收到参数。
Serial.flush();清空缓冲器。
Serial.print(data);串口输出数据。Serial.print(数据,数据的进制) 默认为十进制(DEC
Serial.println(data);串口输出数据并带回车符。

13. 重要
以上列举了一些较常用的函数,事实上,在Arduino的安装目录下的libraries还有众多函数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用和学习。
也可以自己编写函数然后按照libraries目录下其他函数的格式打包好。放置在libraries目录下,然后自己就可以在IDE环境下调用自己编写的函数了。

通过以上介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arduino编程语言入门并不难,以上内容分享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想要了解更多更专业的arduino编程语言教程可以去DF创客社区Arduino编程语言教程专栏学习。

注明:本篇文章内容来源:mc.dfrobot点com点cn/thread-300715-1-1.html

网友A(2020-12-22):
基础知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