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DIY一个arduino+esp01s远程控制的舵机开灯装置

楼主(2020-12-08):
这是一个新手写的教程,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佬指出,出这篇教程是为了能够让更多想做这个东西的人的一个指引,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和大家讲解怎么一步步实现,话不多说,开始我们的教程

硬件准备:
arduino uno开发板,

esp01s加下载模块模块

SG90舵机

模块准备好,然后我们开始操作,先用下载器给esp8266烧写程序

接到电脑上后,可能会提示端口找不到或者是驱动已经失效,这时装一个驱动精灵,下载玩驱动重启一下电脑,查看端口是否已经存在
这样就代表成功了,可以准备下一步操作

插好后打开点灯科技官网 https://diandeng.tech/home 点击首页的快速体验 然后进小米小爱的语音接入控制的里面  里面的代码都是介绍代码的设置和应用,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注册一个账号,下载电灯科技的手机app,https://cdn.diandeng.tech/blinker-2.4.8-beta2.apk

登录账号,然后我们添加一个设备,点右上角的+号

选择arduino设备,选择网络接入
然后一定要选择阿里云(不然无法语音控制,电灯科技官网写了)

复制下来这一段key(链接密钥,后面程序会讲到,有用)回去后界面会出现一个新设备,点开它,选择下面的打开示列,右上角有三个小点
打开可进行相关的一些设置,也可以查看你的密钥,一定要设置一下你的设备的名字,因为这会是你语音控制小爱要识别的东西

然后我们开始下一步操作,添加电灯科技官方的库文件

把压缩包添加进arduino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烧写上网的程序,我们这块esp01s模块需要单独烧入,所以不能选择arduino这块开发板
打开项目里面的开发板管理器下载esp01s的板子驱动程序,可能下的会有点慢,请耐心等待...

下载完成后选择开发板,注意千万不要选错

之后我们在打开点灯科技给我们提供的代码,把他复制粘贴进去上传到esp01s模块
打开这个网址https://diandeng.tech/doc/xiaoai 选择
示例代码下的Arduino/ESP8266/ESP32示例
进去后打开这个文件夹MIOT_OUTLET一直打开就会看到代码,复制到arduino,
这一些代码是一个语音控制esp01s自身灯的代码,在里面要设置你的链接密钥还有你要链接的wifi名称和密码(wifi我这里推荐先用手机热点提供,热点名最好英文)

输入完后等待上传完成.....

完成

完成后打开手机app会设备会显示在线,

1.打开米家App。通过 我的>其他平台设备>点击添加>点灯科技>绑定账号 ,绑定blinker账号
2.绑定成功后,支持小爱控制的blinker设备会出现在 我的>其他平台设备>点灯科技 设备列表中
3.现在可以使用小爱控制该设备了

唤醒指令为“打开“”加你设置的名字”(列:打开灯/打开大门)

给大家看一下我设置的远程控制舵机的程序
接线图

楼主:
楼主还没写玩,晚点更新

网友A:
这么多天了,还在更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天了,还在更新么

完了

网友A:
东西做好了,运行一切正常,谢谢了

网友B(2021-01-17):
esp8266无USB接口怎么烧录?

网友C:
可以搞1台远程控制扫地机的吗?

网友D(2021-02-20):
天猫精灵行么

网友E:
网上已有神做出来,天猫精灵+小度+SIRI了.

网友F(2021-06-01):
直接控制舵机?接口是哪个

网友G(2021-12-13):
请问一下,那个代码考进那个esp8266里面 手机没显示在线是什么原因呀 还有就是那个连线图可以给一个吗
拜托了

网友H(2022-03-26):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那个代码考进那个esp8266里面 手机没显示在线是什么原因呀 还有就是那个连线图可以给一个吗
拜 ...

不需要连线arduino开发板就可以连接到热点

网友H:
有接线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那个代码考进那个esp8266里面 手机没显示在线是什么原因呀 还有就是那个连线图可以给一个吗
拜 ...

你解决了吗

网友H:
能教一下接线吗,一直出问题

网友I:
看着还是比较简单,有空试试

网友J(2023-02-05):
我想知道就接好esp01s到uno板子上之后再写入程序进去un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