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ht11传感器lcd1602只亮屏不显示数据的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0-12-08):
做的是1602和dht11结合的温湿度传感器,但是为什么1602上不显示数据,只是亮起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0;  //lcd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1;  //lcd读写控制线
sbit e=P2^2;   //lcd使能控制线
sbit temp_data=P2^3;//dht11数据线
sbit lcd_data=P1;
uchar table[8];
void delayxms(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xus(uchar xus)
{
           while(--xus);
}
void lcdms(uint ms)
{
         uchar a,b;
        for(;ms>0;ms--)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lcd_busy()//判断lcd是否处于忙的状态
{
         uchar temp;
        lcd_data=0xff;
        rs=0;
        rw=1;
        do
        {
                 e=1;
                temp=lcd_data;
                e=0;
        }while(temp&0x80);

}
void w_com(uchar com)
{
        lcd_busy();
         rs=0;//命令端
        rw=0;//写
        lcd_data=com;
        lcdms(1);
        e=1;//使能开关
        lcdms(1);
        e=0;
}
void w_data(uchar dat)
{
        lcd_busy();
         rs=1;
        rw=0;
        lcd_data=dat;
        lcdms(1);
        e=1;
        lcdms(1);
        e=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w_com(0x38);
        w_com(0x0C);
        w_com(0x06);
        w_com(0x01);
        w_com(0x80);
}
void DHT_start() //dht启动程序
{
         temp_data=1;
        delayxus(2);
        temp_data=0;
        delayxms(20);
        temp_data=1;
        delayxus(13);
}
uchar rec_byte() //dht11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temp_data);
                delayxus(8);
                dat<<=1;
                if(temp_data==1)
                {
                         dat+=1;
                }
                while(temp_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_receive() //接收温湿度数据
{
         uchar R_S,R_G,T_S,T_G;
        uchar RS,RG,TS,TG,revise;
        DHT_start();
        if(temp_data==0)
        {
                 while(temp_data==0);
                while(temp_data);
                R_S=rec_byte();
                R_G=rec_byte();
                T_S=rec_byte();
                T_G=rec_byte();
                revise=rec_byte();//校验位
                delayxus(25);
                if((R_S+R_G+T_S+T_G)==revise)
                {
                         RS=R_S;
                        RG=R_G;
                        TS=T_S;
                        TG=T_G;

                }
                table[0]='S';
                table[1]='0'+RS/10;
                table[2]='0'+RS%10;
                table[3]=' ';
                table[4]=' ';
                table[5]='w';
                table[6]='0'+TS/10;
                table[7]='0'+TS%10;

        }
}
void lcdCursor(uchar x,uchar y,uchar *s)
{
         if(y==0)
        {
                 w_com(0x80+x);
        }
        else
        {
                 w_com(0xC0+x);
        }
        while(*s)
        {
                 w_data(*s);
                s++;
        }
}
void lcdshow(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if(y==0)
        {
                 w_com(0x80+x);
        }
        else
        {
                 w_com(0xC0+x);
        }
        w_data(date);
}
void main()
{
        uint i;
        lcd_init();

        while(1)
        {
                 delayxus(1000);
                DH_receive();
                for(i=0;i<8;i++)
                {
                         lcdshow(i,0,table[i]);
                }
        }
}

网友A:
调试程序, 你可以分块处理实验。先调通LCD1602的显示模块是否正常。正常后,再试着调试DHT11模块。
这样可以快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从你的代码来看,在主函数的循环中,仅仅有个1000微秒的延时。但是,我看到DHT11的资料,要求DHT11的采样时间间隔必须是2秒以上。
你的程序读取周期明显太小,前面的数据还没有读出来呢,后续又开始读,你觉得能得到结果吗?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别的网友提供的,我没试过是否可行,但是建议你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189858-1.html

网友B:
并一个排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