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言 - 电焊笔 <随心情更新系列>

楼主:
前言:
     其实想了很久,我一般不发帖。大概是一般论坛里很少能让我有回复的冲动。
     工作三年后,现在想想如果没有能掏心肺腑的沟通,技术和认知有点就坐井观天了。

     因为我上一份工作,公司有个同事,技术很好,但是呢,就是有点不愿意教,甚至呢,项目的资料只保留了最低限度的资料。至于原因嘛,各种。
        毕竟忙的时候,心情不好什么的;
        要么就是压根瞧不起不愿意教;
        教你你也不会,你悟性不够;
        可能别人觉得,我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凭什么要跟你分享。你自己摸索去。

     而我一个一路踩了无数坑过来的,我想沟通,我想跟人讲我碰到的问题,我想跟人聊我怎么处理的,我怎么想的,我也希望别人能给点意见,哪怕是一句话。
     相对的,有很对机密的东西,公司都是严禁泄露的,比如代码,电路。因为这些东西是一波人摸索,研究出来的,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我觉得,我在这里将要更新的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我个人的学习,经验,借鉴,总结出来的,我希望我在这里讲的东西能得到几个人的认可。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应该那么的封闭。
     这里我想把我玩的项目(玩具),从电路到代码全部开源。
     特别是从电路上,每一部分的电路设计的想法,以及代码。

正题:
       做这个玩意仅仅是因为我最近想玩玩bms,缺个点焊的工具罢了。上次有做过一个版本,有点点问题,这次想想,把我做的东西开源出来抛砖引玉好了。也是为了逼我自己去深刻去了解一下我的电路究竟是为什么。发出来就要讲清楚,有认识错误要及时的改正。

项目:            点焊笔                    (仅仅是因为最近有兴趣玩玩bms-锂电保护板 )
电源:            单节锂电                 (必须高倍率电池)
低功耗要求:  10uA                       (关机情况下,自耗电电流<10uA)
充电:            过充保护,过放保护 (常规锂电的保护罢了,不了解的话后边会详细解说)
指示:            led指示灯 + oled屏幕 + 蜂鸣器 (蜂鸣器做成和弦音,不了解的话后边会详细解说)
操作按键:     3~4个按键操作
温度保护:     MOS(过温) 电池(过温)
自动触发:     电焊笔接触好后,自动触发工作
充电控制:     充电电压检测以及异常关断控制

暂时的结语:
     以上是V001的基本功能要求。
     因为我最近工作也挺忙,不知道下次更新什么时候,暂时先附上原理图。这个原理图后边会有一定幅度的调整,代码的讲解,以及开源出来代码。
     东西我可能会做的很快,但是有没有心情把东西给讲解清楚出来。那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第一步已经踏出了,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御言 - 电焊笔 V001 SCH.pdf

网友A(2020-12-09):
直接用锂电池焊接?这得多大的电池?点焊这东西移动便携性并不重要的
还不如用法拉电容

网友B:
有想法就得马上做,时间久了总会觉得能拖就拖。教与受,在于对知识的理解,我有幸都遇上了不教的和教的,都有自己理由,无法辩驳,个人想法是这样,本来我学的就是不超高科技,而自己学到的都是在网上找来的,既然都是公开的,有教无类,但有一个要求,学习者必要是要自己想学,否则我就随便说两句。有人会认为教会了徒弟没师傅,不错,一门技术想学的人很快能掌握,怕被人取代,然而想深一层,作为一个技术设计的,怕被取代不就是自身能力被人追平或超越了才会有的事情,难不成老板会让一个只会写流水灯的人来替代一个写系统的人吗,我相信不会,新人会一直学习,如果旧人只拿着自己那点技术不进取,结果也可以推理而知。而教人时的好处我暂且不说,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领会,我也是看到楼主的话有点感触而已,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点一二。

网友C:
学习有好师傅好前辈教当然是最好最快!但现实中还得靠网络、书籍这些,时间投入也是很重要!

网友D:
1:先谈一下电路。部分。

蓝色方框内,是相当于一个开关,用于切断MCU控制的回路电压,以及唤醒MCU电路。
红色部分是输入电压检测
绿色部分是DCDC升压。把电池电压升到12V,为的是控制MOS。
黑色部分是LDO降压,把12V电压降低到3.3V。

黑色部分,
常规的是有在LDO输入前端串联LDO,因为如果LDO后边负载电流大的情况,LDO会承担一定的功耗。
常规情况来说,1是LDO增加散热片。2是回路前串联RC。
  散热片解决:
  但是呢,这个散热片加多大,我问过前辈,这个都是凭感觉。和经验。
  所以我感觉很无语,这个对于没有参考的新人来说是异常头疼的事情,这样子会无形中拖累了项目的进度。
  不过也是,项目上用的散热片经常受制于结构限制,有无风道、散热条件。这个有时候确实是经验和感觉,以及需要
  控制的温度范围,比如公司、客户的标准是80℃还是60℃。
  我做过一个项目,简单的电机控制,因为mos的过电流相对的大,15A左右吧,而且高度空间限制的很大,散热片我初期规划开模自己做。结果后边总监说了,这个项目的出货量不好说,就不开模了,好像我在的公司就没见过散热片厂商的散热片选型规格书之类的东西,在公司元器件库里翻了几百份规格书,也没看到合适的。然后就为这个事情搁置了一个月,直到这个总监回了趟深圳,找总部的工程师去找了一下,给了我两颗散热片,用上去散热效果刚刚好,就选了颗便宜的用上去了。
  我后边想了一下,我们在一定的发热计算理论值下,多大的散热片这个能有多大的效果,这个是可以理论计算,并且结合一定的散热片库存量,把多大散热用什么范围内的散热片总结出选型表。这样能比较快速做出选型。
  不过呢,这种方式要费一定时间和精力,我之前的待公司是不会有人去做这个事情,现在的公司也没有精力去做。所以这个对于我面对的这类的情况来说,就只是靠感觉和别的项目参考。
  串联RC解决。
(原理我没去重新复查,先凭我的理解来说,后边我回去复查,来核对我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写这类帖子是对自己的考核和调整)
  因为LDO负载电流大,串联的原理,经过R的电流也大,
   Ur = R * I
  也就是说LDO输入的电压会下降一些,LDO需要承担的功耗也就会小一些。从而降低了发热。发热是
   P =  ( Uin - Uout ) * I
  所以我有的项目是 7805加了散热片前端还要加上一颗电阻来分担一定的电压,
  这个可以列出一定的表格结合选型来算出可选的电阻,功率,并联多少,成本多少。

如果你看了这行,我写这段就花了半小时,每一小部分相当于总结,思考,与转换。这个系列我要花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
当然这个是业内的基本技能。但是对于新人来说呢?而且,对于一个已经掌握的技能我们要去如果把这个技能总结,公式化,提取更多的东西,是我现在同样在想的事情。

Schematic_Kear 点焊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锂电池焊接?这得多大的电池?点焊这东西移动便携性并不重要的
还不如用法拉电容

电池我已经试过了,这个是因为我之前的做的电路有点点小问题。这次做为对以前的东西的修改做的。
某一个宝弄的电池,效果在18650电池,0.12mm镍片上效果还可以。
目的就是为了做的便携。因为我一个人不常用。用完一次我能放个盒子里保存着,纯粹的玩具,做的小巧好看点,也不考虑成本。
当然很多是参考τ 宝的。
下次会增加法拉电容的版本,不过这个玩意太大。看心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有好师傅好前辈教当然是最好最快!但现实中还得靠网络、书籍这些,时间投入也是很重要!

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有经历过公司项目的洗礼。
因为我这边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客户有电路性能的需求。
一:我暂时没有合适的办法
二:公司解决
1:公司项目库里边没有合适的方案,甚至有没有都不知道。
2:你要翻大量的项目原理图,而且还没有任何说明(很多项目的工程师已经离职),能不能看得懂还是要看个人水平,
3:其他工程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并且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意见。有时候大家都贼忙,而且大家的擅长方向不一样。
4:我之前的子公司电控工程师是没办法查母公司的项目资料的,问也是同第三点。
三:网络上查得到这个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四:FAE
比如我用了这个芯片,他们厂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但是也仅仅是跟他们芯片又关的,你其他方面上的问题,他们没有义务也不一定有能力给你解决。
下次我会举例一个对于电动工具控制器的一个面对于,电动工具拔掉电池之后,1S内电压掉到36V一下,并且能做到10uA功耗的解决电路。

这些是硬件电路上经常碰到的问题,同样软件上也会遇到。我觉得为什么经验之谈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