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dht11+TFT1.44室内环境检测系统设计

楼主(2020-12-08):
我打算设计一个室内环境监测系统 这是第一阶段的设计使用DHT11测量温湿度显示在TFT显示屏上,目前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信息。
如果温度或湿度超过阈值蜂鸣器会发出响声
但是发DHT11误差比较大
后面我打算再加一个光敏传感器和PM2.5的检测或者噪音分贝的测量,通过ESP8266能够把检测的消息发送到手机端或PC
下面是我用的器件

实物

实物

TFT1.44寸

TFT1.44寸

DHT11

DHT11

三针脚有源蜂鸣器

三针脚有源蜂鸣器

STM32F103RCT6

STM32F103RCT6

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8 T;
  u8 H;
  u8 t=0,i;
        char TTT[20],HHH[20];
  USART1_init();
        BEEP_Init();
        DHT11_Init();
        LCD_Init();
        LCD_BLK = 0;
        delay_ms(6000);
        LCD_Clear(YELLOW);
        LCD_DrawFont_GBK16(10,40,BLACK,YELLOW, "系统正在启动中");
        delay_ms(100);
        LCD_DrawFont_GBK16(10,60,BLACK,YELLOW, "正在进入...");
        for(i=3;i>0;i--)
        {
          LCD_DrawFont_Num32(50,80,RED,YELLOW,i);
                delay_ms(1000);
        }
        LCD_Clear(GREEN);
        LCD_DrawFont_GBK16(25,0,BLUE,GREEN, "运行中...");
        LCD_DrawFont_GBK16(5,20,BLACK,GREEN, "温度:");
        LCD_DrawFont_GBK16(5,40,BLACK,GREEN, "湿度:");
        LCD_DrawFont_GBK16(5,60,BLACK,GREEN, "光照:");

        LCD_DrawFont_GBK16(61,20,BLACK,GREEN, "度");
        LCD_DrawFont_GBK16(61,40,BLACK,GREEN, "%RH");
        LCD_DrawFont_GBK16(61,60,BLACK,GREEN, "CD");

        while(1)
        {
   if(t%10==0)
         {
                DHT11_Read_Data(&T,&H);                //读取温湿度值
                sprintf(TTT,"%d",T);      //将温度值转换为字符格式
                sprintf(HHH,"%d",H);            //将湿度值转换为字符格式
                printf("温度: %d 度\r\n ",T);
    printf("湿度: %d RH\r\n ",H);
         }
         if(T>25||H>94)             //报警阈值
         {
                 if(T>25)
                 {
                   LCD_DrawFont_GBK16(45,20,RED,GREEN,TTT);
                 }
                 if(H>94)
                 {
                   LCD_DrawFont_GBK16(45,40,RED,GREEN,HHH);
                 }
           GPIO_SetBits(BEEP_PORT,BEEP_PIN);
                 delay_ms(10);
                 GPIO_ResetBits(BEEP_PORT,BEEP_PIN);
         }
         else
         {
                 LCD_DrawFont_GBK16(45,20,BLACK,GREEN,TTT);
                 LCD_DrawFont_GBK16(45,40,BLACK,GREEN,HHH);
         }
   delay_ms(100);
         t++;
        }
}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A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PA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ys.h"
#define DHT11_IO_IN()  {GPIOA->CRH&=0XFFFF0FFF;GPIOA->CRH|=8<<12;}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A->CRH&=0XFFFF0FFF;GPIOA->CRH|=3<<12;}
////IO操作函数
#define        DHT11_DQ_OUT PAout(11) //数据端口        PA11
#define        DHT11_DQ_IN  PAin(11)  //数据端口        PA11
u8 DHT11_Init(void);//初始化DHT11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读取温湿度
u8 DHT11_Read_Byte(void);//读出一个字节
u8 DHT11_Read_Bit(void);//读出一个位
u8 DHT11_Check(void);//检测是否存在DHT11
void DHT11_Rst(void);//复位DHT11

#endif

网友A:
好资料,要是能传个源码压缩包就完美了

网友B(2021-03-05):
老哥能开源吗?急需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