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的LCD12864单片机程序如何改为有字库的?

楼主(2020-12-08):
由于没有无字库的LCD128X64 ,需改为有字库的LCD12864。基于附件中其他坛友的程序文件,顺便降低难度修改。
AT89C51,LCD显示‘贪吃蛇’文字顺序显示,基本的显示开始游戏,得分,暂停,返回。
求大神指导一下,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
51单片机的汉字库可以用unsigned character code zh[]={0x00,,,,,,,,,,,,,,,,,,,,,,,,,,,,,,,,,,,,,,,,,,,,,,,,,0x00} 这样的方式存入代码区, 如果字符数多,就需要89C55, 78E58,78E516 这样的flash空间20K, 64K的单片机,或者用29C010, 等外扩存储空间,代价就是电路复杂度增加,调试难度增加。

楼主:
想要AD原理图

网友B:
就显示怎么几个字要什么字库?

网友A:
51单片机可以将字库作为数组存入代码区:
unsigned character code ziku[]={0x00,,,,,,,,,,,,,,,,,,,,,,0x00}
黑51论坛里有很多汉显例子已经共享出来代码,楼主可以下载参考

网友C:
外扩一片25P08,4MBYTE的SPI接口FLASH就可以了

网友D:
底层驱动方式都不一样,如何通用?

网友E:
实话说,等你用好了无字库的LCD以后,就再也不想用回有字库的了,无字库的太方便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单片机的存储空间不能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话说,等你用好了无字库的LCD以后,就再也不想用回有字库的了,无字库的太方便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单片机 ...

正解。  用无字的,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竖屏也是很酷的。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里面OLED12864的教程。虽然是OLED,但是 也都是无字库的12864.底层驱动不一样。但是显示内容这点 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