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传感器连接单片机,用LCD显示数据,求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
风向传感器与单片机连接,用LCD1602显示风向数据,传感器返回的的应答帧数据是9个,其中LCD显示第7个数据
求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这是单片机原理图:

这是传感器说明书:

以下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table[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wind_direction[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风向传感器问询帧
uchar wind_direction1;//单片机接收风向数据
uchar strwind[3];
uchar num=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delay(10);
        RW=0;//写命令
        delay(10);
        P0=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0);
        E=1;//使能
        delay(10);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delay(10);
        RS=1;//数据选择端
        delay(10);
        RW=0;//写命令
        delay(10);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0);
        E=1;
        delay(10);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 |=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m=0;
        init();
  while(1)
        {
         int i;
         for(i=0;i<8;i++)
                {
                SBUF=wind_direction[i];//风向数据
                        while(TI==0);
      {
                                         }                        //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
                        TI=0;

                }
                delay(1000);
                strwind[0]=(wind_direction1/100%10)+'0';
                strwind[1]=(wind_direction1/10%10)+'0';
                strwind[2]=(wind_direction1%10)+'0';
                lcd1602_init();
                delay(1000);
                wcmd(0x80);
                delay(1000);
                for(m=0;m<2;m++)
                {
                lcd1602_writedata(strwind[m]);
                }
                delay(5000);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接收完缓冲数据后RI置1
        if(RI)//如果RI为1,即如果收到
        {
                RI=0; //RI置0
                if(num==0)
                {
                        if(SBUF==0x01)
                        {
                                table[num++] = SBUF;
                        }
                }
                else
                {
                        table[num++]=SBUF;//风向数据
                        if(num>8)
                        {
                                num=0;
                                wind_direction1=table[6];//风向数据给wind_direction1[0]
                        }
                }
        }
}

最终运行后LCD只显示00,请问程序哪里错了?是不是初始化或者中断部分有问题?求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20-12-09):
哎,你上电路图和风向传感器的说明书吧,你这个设备地址码可能是I2C的通讯地址。如果是I2C的话你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你上电路图和风向传感器的说明书吧,你这个设备地址码可能是I2C的通讯地址。如果是I2C的话你可能从一开 ...

你好,已经上传电路图和说明书,请您再帮忙看一下吧,感谢不已~

网友C:
风向传感器是哪个器件?

网友A:
这个00可能时你数组里面本来就存在的数据,你根本就没收到数据,试一下吧接收到的所有帧都打印出来

网友D:
你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搞不定,给你改写了,用串口助手模拟传感器实物验证没有问题。根据其基本框架,你自己补充完善。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table1[]="Wind Direction ";
uchar table2[]="The Angle:     ";
uchar wind_direction[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风向传感器问询帧
uchar rec_buf[9];
uchar strwind[]={'0','0','0',0xdf,' '};
uchar error[]="Error";
uint  wind_direction1;//单片机接收风向数据
uint  temp;
uchar num=0;
bit   flag=0;
bit   sign=1;
uint  Angle;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RW=0;//写命令
        P0=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
        E=1;//使能
        delay(1);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数据选择端
        RW=0;//写命令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
        E=1;
        delay(1);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 |=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lcd1602_init();
        wcmd(0x81);//第一行
        for(i=0;i<14;i++)
                lcd1602_writedata(table1[i]);
        wcmd(0xc1);//第二行
        for(i=0;i<15;i++)
                lcd1602_writedata(table2[i]);
        while(1)
        {
                EA=0;//关中断
                for(i=0;i<8;i++)//问询
                {
                        SBUF=wind_direction[i];//风向数据
                        while(!TI);//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
                        TI=0;
                }
                EA=1;//开中断
                delay(1000);//等待1秒
                if(flag==1)
                {
                        flag=0;
                        temp=rec_buf[8]<<8|rec_buf[7];//提取验证码
                        if(temp==0xc8db)//验证正确
                        {
                                sign=1;
                                wind_direction1=rec_buf[5]<<8|rec_buf[6];
                                strwind[0]=(wind_direction1/100%10)+'0';
                                strwind[1]=(wind_direction1/10%10)+'0';
                                strwind[2]=(wind_direction1%10)+'0';
                        }
                        else//错误,清除缓存
                        {
                                sign=0;
                                for(i=0;i<9;i++)
                                        rec_buf[i]=0;
                        }
                }
                wcmd(0xc0+11);//字符显示起始位置
                if(sign)
                {
                        for(i=0;i<5;i++)
                                lcd1602_writedata(strwind[i]);//显示风向角度数据
                }
                else
                {
                        for(i=0;i<5;i++)
                                lcd1602_writedata(error[i]);//显示错误字符
                }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RI=0; //RI置0
        rec_buf[num] = SBUF;
        if(rec_buf[0]==0x01)//验证数据头,正确继续接收,错误被后续数据覆盖
        {
                num++;
                if(num>=9)                        //帧长度
                {
                        flag=1;                        //帧接收完成标志置1
                        num=0;                        //计数变量清0
                }
        }
}
//01 03 04 00 02 00 5a db c8

网友D:
楼主注意,上面示例的校验码处理方式只是简单模拟解析数据,不是真正按CRC算法处理校验码。实际应用中参考制造商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搞不定,给你改写了,用串口助手模拟传感器实物验证没有问题。根据其基本框架,你自己补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意,上面示例的校验码处理方式只是简单模拟解析数据,不是真正按CRC算法处理校验码。实际应用中参考 ...

您好,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模拟传感器的呢?是类似于stc-icp串口助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模拟传感器的呢?是类似于stc-icp串口助手吗?

就是stc-icp串口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