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加减乘除计算器仿真源程序

楼主(2020-12-08):
        计算器五位数以内+,-,*,/        能识别优先级运算符
        删除一个数或一个运算符
        lcd1602显示
     矩阵按键

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

仿真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指令0,数据1
sbit rw=P2^1;//读0,写1,引脚
sbit lcden=P2^2;//使能端
uchar temp,num,flag,i,j,k,n,m,aa[10]={0},bb[11]={0};
uint sum[20]={0},count;
/**********************************************
    延时函数  ms
*********************************************/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
    1602指令,数据,初始化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P0=com;
        rs=0;//指令
        rw=0;//写
        lcden=0;
        delayms(20);
        lcden=1;
        delayms(20);
        lcden=0;
}
void write_1602date(uchar date)
{
    P0=date;
        rs=1;//数据
        rw=0;//写
        lcden=0;
        delayms(20);
        lcden=1;
        delayms(20);
        lcden=0;
}
void init_lcd1602()
{
        write_1602com(0x38);//选择16x2显示,5x7点阵
        delayms(20);
        write_1602com(0x0f);//开显示,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ms(20);
        write_1602com(0x06);//读或写后,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delayms(20);
        write_1602com(0x01);//清屏
        delayms(20);
}
/*****************************************
        检测按键并输出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while(temp!=0xfe)
        {
                delayms(5);
                temp=P3;
                while(temp!=0xfe)
                {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7;
                                        break;
                                case 0xde:num=8;
                                        break;
                                case 0xbe:num=9;
                                        break;
                                case 0x7e:num='/';
                                        break;
                        }
                        while(temp!=0xfe)
                        {
                                flag=1;
                                temp=P3;
                        }
                }
        }
        P3=0xfd;
        temp=P3;
        while(temp!=0xfd)
        {
                delayms(5);
                temp=P3;
                while(temp!=0xfd)
                {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
                                        break;
                        }
                        while(temp!=0xfd)
                        {
                                flag=1;
                                temp=P3;
                        }
                }
        }

        P3=0xfb;
        temp=P3;
        while(temp!=0xfb)
        {
                delayms(5);
                temp=P3;
                while(temp!=0xfb)
                {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1;
                                        break;
                                case 0xdb:num=2;
                                        break;
                                case 0xbb:num=3;
                                        break;
                                case 0x7b:num='-';
                                        break;
                        }
                        while(temp!=0xfb)
                        {
                                flag=1;
                                temp=P3;
                        }
                }
        }
        P3=0xf7;
        temp=P3;
        while(temp!=0xf7)
        {
                delayms(5);
                temp=P3;
                while(temp!=0xf7)
                {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c';
                                        break;
                                case 0xd7:num=0;
                                        break;
                                case 0xb7:num='=';
                                        break;
                                case 0x77:num='+';
                                        break;
                        }
                        while(temp!=0xf7)
                        {
                                flag=1;
                                temp=P3;
                        }
                }
        }
        return num;
}
/*********************************************
        将逐个输入数 aa[] 转化为整数
*********************************************/
void zuan_shu()
{
         switch(n)
        {
                case 0:sum[j++]=0;break;
                case 1:sum[j++]=aa[0];break;
                case 2:sum[j++]=aa[0]*10+aa[1];break;
                case 3:sum[j++]=aa[0]*100+aa[1]*10+aa[2];break;
                case 4:sum[j++]=aa[0]*1000+aa[1]*100+aa[2]*10+aa[3];break;
/*                case 5:sum[j++]=aa[0]*10000+aa[1]*1000+aa[2]*100+aa[3]*10+aa[4];break;
                case 6:sum[j++]=aa[0]*100000+aa[1]*10000+aa[2]*1000+aa[3]*100+aa[4]*10+aa[5];break;
                case 7:sum[j++]=aa[0]*1000000+aa[1]*100000+aa[2]*10000+aa[3]*1000+aa[4]*100+aa[5]*10+aa[6];break;
                case 8:sum[j++]=aa[0]*10000000+aa[1]*1000000+aa[2]*100000+aa[3]*10000+aa[4]*1000+aa[5]*100+aa[6]*10+aa[7];break;
*/
        }
}
/****************************************************
        液晶显示函数
******************************************************/
void lcd1602_display(uint count)
{
         uchar a,b,c,d,e;  //f,g,h;
        a=count%10;
        b=count/10%10;
        c=count/100%10;
        d=count/1000%10;
        e=count/10000%10;
/*        f=count/100000%10;
        g=count/1000000%10;
        h=count/10000000%10;

        write_date(0x30+h);
        write_date(0x30+g);
        write_date(0x30+f);
*/
        if(e!=0)
        write_1602date(0x30+e);
        if((e==0&&d!=0)||e!=0)
        write_1602date(0x30+d);
        if((e==0&&d==0&&c!=0)||e!=0||d!=0)
        write_1602date(0x30+c);
        if((e==0&&d==0&&c==0&&b!=0)||e!=0||d!=0||c!=0)
        write_1602date(0x30+b);
        write_1602date(0x30+a);
}
/*************************************************
        运算结果函数并保存至   sum[k]
**************************************************/
void yunsuan()
{

         uchar m;
     for(k=0;bb[k]!=0&&k<10;k++)                                  //先找出高级运算符运算
        {
                if(bb[k]=='*')
                {
                        sum[k+1]=sum[k]*sum[k+1];
                        sum[k]='N';
                }
                if(bb[k]=='/')
                {
                        sum[k+1]=sum[k]/sum[k+1];
                        sum[k]='N';
                }
        }
        for(k=0;bb[k]!=0&&k<10;k++)
        {
                 if(bb[k]=='+')
                {
                        for(m=1;sum[k+m]=='N';)
                        {
                                 m++;
                        }
                        sum[k+m]=sum[k]+sum[k+m];
                }
                if(bb[k]=='-')
                {
                        for(m=1;sum[k+m]=='N';)
                        {
                                 m++;
                        }
                        sum[k+m]=sum[k]-sum[k+m];
                }
        }
}
/*************************************************
        main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while(1)
        {
            flag=0;
                 keyscan();
                if(flag!=0)
                {
                        if(num>=0&&num<=9)

                        {
                                 aa[i++]=num;
                                write_1602date(0x30+num);
                                n++;
                        }
                        if(num=='+')
                        {
                                write_1602date(0x20+11);//1602   '+'符
                                bb[k++]=num;
                                zuan_shu();
                                for(i=0;i<n;i++)
                                aa[i]=0;[/i][i]
                                i=0;
                                n=0;
                        }
                        if(num=='-')
                        {
                                write_1602date(0x20+13);//1602   '-'符
                                bb[k++]=num;
                                zuan_shu();
                                for(i=0;i<n;i++)
                                aa[i]=0;[/i][i]
                                i=0;
                                n=0;
                        }
                        if(num=='*')
                        {
                                write_1602date(0x20+10);//1602   '*'符
                                bb[k++]=num;
                                zuan_shu();
                                for(i=0;i<n;i++)
                                aa[i]=0;[/i][i]
                                i=0;
                                n=0;
                        }
                        if(num=='/')
                        {
                                write_1602date(0xf0+13);//1602   '/'符
                                bb[k++]=num;
                                zuan_shu();
                                for(i=0;i<n;i++)
                                aa[i]=0;[/i][i]
                                i=0;
                                n=0;
                        }
                        if(num=='c'&&m==0)                                 //删除一个数或一个运算符
                        {
                                write_1602com(0x04);//读或写后,指针减一,光标减一
                                write_1602date(' ');//1602   空符
                                write_1602com(0x06);//读或写后,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if(n!=0)
                                {
                                         n--;
                                        aa[--i]=0;
                                }
                                else
                                {
                                         bb[--k]=0;
                                }
                        }
                        if(num=='=')
                        {
                                m=1;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1602date(0x30+13);//1602   '='符
                                zuan_shu();
                                yunsuan();
                                count=sum[k];
                                lcd1602_display(count);
                                write_1602com(0x0c);
                        }
                }
        }
}

楼主:
因文章限制,全部资料在下面压缩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