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心形灯

楼主(2020-12-08):
       第一部分。单片机简介MSC-51单片机指以8051为核心的单片机,由美国的Intel公司在1980年推出,80C51是MCS-51系列中的一个典型品种;其它厂商以8051为基核开发出的CMOS工艺单片机产品统称为80C51系列。单片机:在一片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微处理器(CPU)、存储器(ROM和RAM)、I/O接口电路,从而构成了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即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也叫微控制器(MCU)。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RAM( Random-Access Memory ):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ROM (Read-Only Memory):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I/O(input/output)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T/C (timer/counter):两个定时/记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和低单片机为TTL电平: 高 +5V      低 0VRS232电平:计算机的串口   高 -12V     低+12V所以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通讯时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等其他芯片数字电路的点评特性据定了他只能用二级制:二进制逻辑运算,与或非和异或数据类型:因为51单片机是8位的,所以他的数据类型一般用unsigned char

第二部分。引脚简介1.  电源引脚:Vcc (40脚):电源端,接+5V电源。Vss(Gnd) (20脚):接地端,接+5V电源地端2. 外接晶体引脚:XTAL1和XTAL289C51内部有一个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XTAL1(19脚):   片内振荡电路反相放大器输入XTAL2(18脚):片内振荡电路反相放大器输出 当采用内部时钟时,片外连接石 英晶体和微调电容,产生原始 的振荡脉冲信号。采用外部时钟时, XTAL1输入 外部时钟脉冲信号, XTAL2悬空.3. 控制信号引脚:RST、ALE、`PSEN、`EARST (9脚) : 复位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保持两个机器周期高电平时,完成复位操作。ALE/PROG (30脚) :地址锁存允许输出端/编程脉冲输入端正常时,连续输出振荡器频率的1/6正脉冲信号。访问片外存储器时:作为锁存P0口低8位地址的控制信号。对8751片内 ROM编程写入时:作为编程脉冲输入端。PSEN (29脚): 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输出信号访问片外ROM时,输出负脉冲作为读ROM选通.常连接到片外ROM芯片的输出允许端(OE)作外部ROM的读选通信号。`EA/Vpp (31脚):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使能输入/编程电压输入端.   平常,接“1”时,CPU访问片内4KB的ROM,当地址超4KB时,自动转向片外ROM中的程序。当接“0”时,CPU只访问片外ROM。 第2功能Vpp              对8051编程时,编程电压输入端。4. 输入/输出端口引脚 P0、P1、P2、P34个8位的并行输入/输出端口,共32个引脚。作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准双向口:  作输入时要先对锁存器写“1”。默认启动初始化为高电平P0端口(P0.0—P0.7,第39—32脚):      漏极开路的准双向口, 内部没有上拉电阻,为搞阻状态,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做I/O时需要接上拉电阻(10K)P1端口(P1.0—P1.7,第1—8脚):      内部带上拉电阻的准双向口,在做输入时要先1P2端口(P2.0—P2.7,第21—28脚):      内部带上拉电阻的准双向口,与P1相似P3端口(P3.0—P3.7,第10—17脚):      内部带上拉电阻的准双向口,做I/O时与P1相似,另外有第二功能P3口的第二功能

第三部分 心形灯焊接步骤
1、首先焊接电阻,电阻要紧贴电路板
2、焊接电解电容,注意电解电容的极性,阴影部分为负极,同时将剪下的引脚保留备用
3、用剪下的电容引脚焊接J1、J2、J3三个跨线
4、焊接三极管
5、焊接LED,LED也要注意极性,一般长的引脚为正极,如果直观不能确定极性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
6.将LED插在电路板上之后,现焊接LED的一只引脚,焊好后整理一下LED,不要有歪斜的,然后再焊接另一只引脚
7.最后焊接接线座,接线座是用来连接电源的,电源要自备,电压4-5V,可以用电池盒也可以用USB电源线供电
8.焊点光亮整洁、大小合适,无虚焊
9.通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