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1单片机8位抢答器/带蜂鸣器提示/lcd1602/proteus

楼主(2020-12-09):
主要功能:
        key9:主持人键           黄灯
        key1~8:抢答人键   红灯
        只有主持人按下后,抢答才有效,都有声音提示
        主持人按下前:lcd显示  SUSPEND  暂停
        主持人按下,抢答人按下前://lcd显示  START  开始  // D9亮//时间开始倒计时
        抢答人按下:lcd显示  AND   结束  相应灯亮//时间停止
        抢答结束所有按键不再起作用

Proteus仿真原理图:

C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lcden=P3^7;
sbit button=P3^0;
sbit D9=P3^1;
sbit beep=P3^2;
uchar table1[]="SUSPEND";//暂停   //要显示的字表
uchar table2[]="START  ";//开始
uchar table3[]="AND    ";//结束
uchar table4[]="    00:03:00";//抢答时间
uchar fen,miao,sfmshi,sfmge,count,temp,flag,num,aa,bb,cc;
/*************************************************************
        延时函数  ms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
        lcd1602指令写入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rs=0;//rs低,指令
        rw=0;//低,写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
        lcd1602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date;
        rs=1;//rs高,数据
        rw=0;//低,写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fen=3;
        miao=0;

        write_com(0x38);//选择16x2显示,5x7点阵
        delay(5);
        write_com(0x0f);//开显示,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5);
        write_com(0x06);//读或写后,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delay(5);
        write_com(0x01);//清屏
        delay(5);
/***********************************
        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T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装高8位初值
        TL0=(65536-50000)%256;//装低8位初值
        EA=1;//总中断开
        ET0=1;
        TR0=0;//定时器T0关闭,待主持按下
}
/*************************************************************
        显示状态函数
*************************************************************/
void display1()
{
    uchar i;
    write_com(0x80);//lcd1602第一行第一位  指令
        delay(5);
        for(i=0;i<7;i++)
        {
           if(flag==0)
           write_date(table1[i]);
           if(flag==1)
           write_date(table2[i]);
           if(flag==2)
           write_date(table3[i]);
           delay(5);
        }
}
/*************************************************************
        初始化时间函数
*************************************************************/
void display2()
{
         uchar i;
        write_com(0x80+0x40);//lcd1602第二行第一位  指令
        delay(5);
        for(i=0;i<12;i++)
        {
           write_date(table4[i]);
           delay(5);
        }
}
/*************************************************************
        显示时间函数
*************************************************************/
void sfm(uchar com,uchar date)
{
        sfmshi=date/10;
        sfmge=date%10;
    write_com(0xc0+com);
        delay(5);
        write_date(0x30+sfmshi);
        delay(5);
        write_date(0x30+sfmge);
        delay(5);
        write_com(0x80+17);
}
/*************************************************************
        按键检测并时实还回按键号数
*************************************************************/
uchar keyscan()
{
        if(P2!=0xff)
        {
                delay(5);//消抖
                if(P2!=0xff)
                switch(P2)
                {
                         case 0xfe:num=1;break;
                        case 0xfd:num=2;break;
                        case 0xfb:num=3;break;
                        case 0xf7:num=4;break;
                        case 0xef:num=5;break;
                        case 0xdf:num=6;break;
                        case 0xbf:num=7;break;
                        case 0x7f:num=8;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2!=0xff);//松手检测
        }
        if(button==0)
        {
                delay(5);
                if(button==0&&cc==0)
                {
                        while(button==0);
                        num=9;
                        TR0=1;
                        cc=1;
                        beep=0;
                        delay(500);
                        beep=1;
                }

        }
        return num;
}
/*************************************************************
        main函数
*************************************************************/
void main()
{
    init();
    display1();
        display2();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关闭光标,不闪烁
        delay(5);
        while(1)
        {
                keyscan();
                if(num==9&&TR0!=0)
                {display1();aa=1;}
                if(aa==1)
                {
                        D9=0;
                        flag=1;
                        switch(num)
                        {
                                 case 1:
                                {P1=0xfe;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2:
                                {P1=0xfd;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3:
                                {P1=0xfb;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4:
                                {P1=0xf7;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5:
                                {P1=0xef;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6:
                                {P1=0xdf;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7:
                                {P1=0xbf;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case 8:
                                {P1=0x7f;TR0=0;flag=2;display1();aa=0;break;}
                                default:break;
                        }
                }
                if(flag==2&&bb==0)
                {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0x30+num);
                        write_date(0x50+7);
                        write_date(0x40+9);
                        write_date(0x40+14);
                        bb=1;
                        beep=0;
                        delay(500);
                        beep=1;
                }
        }

因文章限制,全部资料在下面压缩包中........

网友A:
为什么这个代码我复制了,但是创建不了,麻烦大神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