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电流倒灌引起无法下载小探

楼主:
手头上也有好几种的单片机板子了,不过早期的都是9针串口座(有带MAX232直连电脑的也有TTL电平的),供电也五花八门,有直流电源插座供电也有USB公头或者USB母座的,总之很杂也很不方便,自己设计的图省事就一个Micro插座加CH340芯片,供电和下载(数据传输)一条手机数据线解决,所以早期的板子都比较少用了。
最近翻出一块早期的板子用,该板是只能USB母座供电,下载是TTL串口9针座,下载和供电都极为麻烦,为不浪费,花两块多捎带了一片带Micro插座的CH340E袖珍小板加装,小板自发自收一切正常,为灵活方便全部用杜邦线进行连接。上在单片机板子上第一次下载正常,第2次开始就一直失败了,拔掉小板通往单片机电源的杜邦线,单片机板电源指示灯亮度还不低,测量电源脚竟然还有3.43V的电压,按STC官网加装二极管和电阻,电压跌至0.9V了,可是还是不能下载,这个电压应该是不会影响到下载冷启动要求的,最大的可能是二极管影响的,给二极管阳极加一个顺手找出来的1K+1K电阻到VCC上拉还是无效,算了,来个暴力的,既然你电流倒灌,我就试着在单片机电源上并电阻,先上个1K的,串万用表测得电流有3ma多(直接短路有25ma多,也就是说倒灌的电流不小),电压降到3.24V,试着下载,只有一次不行(其实也就下载4次),并上一个1K(也就是总阻值500欧),电流6ma,电压只跌倒3.09V,下载了几次都很正常,算是应急“解决”了电流倒灌的问题了。
500欧姆的电阻在5v电源下流过的电流是10ma,不会影响到供电的安全,而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是0.05W,1/8W的电阻完全没问题,所以就算下载完毕忘记拆除电阻,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在电源上直接并一个680欧的电阻一劳永逸。要求高的可以考虑再增加一个控制电路,在电源电压高于4V时电阻断开。
以上只是加二极管无效的情况下应急用的,对于为什么加二极管后无法下载还是一脸懵逼,难道是人品太差吗?

编辑一下,串联1K电阻确认电流是3ma多

网友A(2020-12-09):
发完帖睡下后才觉得不对劲,怎么500欧姆的电流反而更小呢,等有空再重新测试一遍
编辑一下,串联1K电阻确认电流是3ma多,是自己之前看花眼了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好例子。 能否请您给出最终连接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C:
STC单片机 IO是有上拉电阻,倒灌的路径是IO口上经上拉电阻到VCC了,而STC单片机在下载的时候是需要有个上电过程(即复位,是为了启动单片机的IAP的bootload),正是由于电流倒灌,导致单片机不能冷启动,下载就不成功。你的解决办法只是降低了失败概率,彻底解决办法是τ 宝卖一个STC专用下载的USB转TTL的,我实测用了这个后再也没有下载失败的困扰。

网友D:
这本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要需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1:加一个复位开关,电脑点击"下载",就按一下复位开关,原电路不用改变,目前下载成功率100%,复位开关这样接,按一下单片机电源断开,单片机的VCC和GND短路放电,放开复位开关上电下载.
2:去马云家找"免冷启动STC下载器",10块左右包邮的,成功率80以上,什么电路都不用改
3:不行就换STC8G或者STC8A系列的,这两个系列的下载成功率要比STC89系列高很多
4:单片机的重点要放在编程上,就一下载电路,实在没有必要花太多心思,自己画下载的小板就更没意义了

网友E:
表示无需τ 宝卖STC专用的(收税的),只要是TTL的都可以。

网友F:
我不会告诉你有时候外围电路接好,也是无法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好例子。 能否请您给出最终连接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官网资料的,我按此接的不成功,所以后来二极管和那个电阻都没接,只是简单粗暴的在单片机电源与地之间并上一个680欧姆的电阻降低电流倒灌的影响,实际效果还会因转接模块以及单片机板的电路不同而差异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 IO是有上拉电阻,倒灌的路径是IO口上经上拉电阻到VCC了,而STC单片机在下载的时候是需要有个上电 ...

我是买了USB转TTL的(CH340)模块,只是因为体积需要,挑选的是尺寸很小的板,为了不浪费,只能是简单应急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本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要需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1:加一个复位开关,电脑点击"下载",就按一下复位开关,原电 ...

因为是旧物利用,也不想大动干戈将板改得乱七八糟,所以才会挑选一片小体积的USB转TTL的模块装上,解决供电以及下载线的不通用情况,但没想到的是遇上电流倒灌导致无法下载,本着节约的原则想法把问题给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表示无需τ 宝卖STC专用的(收税的),只要是TTL的都可以。

这个很赞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不会告诉你有时候外围电路接好,也是无法下载的

板子电路已经是固定的,需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我用的是比较暴力的方法

网友A:
忘了说,因为这两天忙,倒是还没再测电流,估计是串1K电阻的电流为3ma多,眼误看为9ma多了,等有空测了再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