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黑币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0-12-10):
如果就仅就这个程序,原理图就非常简单,LCD是IIC接口,四个按键sbit key_left=P3^5; sbit key_turn=P3^4; sbit key_right=P3^7; sbit key_down=P3^6;再加上最小系统就成了。

网友B:
首先了解程序控制的IO端口有哪些,是IN还是OUT,或者复合端口,数据使用的协议,等等。再根据这些来设计硬件电路的功能,达到你想要的。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或者软硬件两者同时设计

网友C:
正常人是先画原理图,然后改程序的,根据程序画原理图很不理智的行为。
正常操作如下:
1 先画出单片机最小系统
2 找到需要添加的外设(如液晶,传感器)
3 根据外设的控制方式,将他们两道对应的单片机IO口
4 根据需求添加其他辅助电路(比如稳压 开关)
5 根据改好的电路,修改程序

网友A:
如果仅针对这个系统就非常简单,就LCD和4个按键加上最小系统,主要看看怎么接的,一般写在头里:
1。LCD
       sbit RS=P2^4; //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2^5; //并行读写选择信号, H读, L写
       sbit E=P2^6; //并行使能端, H有效, L无效
       #define  LcdData P0
2。按键
    sbit key_left=P3^5;
    sbit key_turn=P3^4;
    sbit key_right=P3^7;
    sbit key_down=P3^6;
3。知道了哪些器材,又知道用啥端口,可是直接做了吧?